MM32F031开发板评测 003 之 FreeRTOS移植

楼主:
最近比较忙,因为各种忙,导致有点过劳胖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MM32的评测停了一段时间,因为硬件上不太熟悉,而且坛子的大牛们都已经评测的比较详细了,看完之后,我也是受益匪浅。
然后感觉可以移植一个操作系统上去试试水,考虑各种因素,决定移植FreeRTOS跑跑看。

捣鼓了一个晚上,差不多搞定最基本最纯净的系统移植了,后面看情况再移植一个CLI上去试试。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试试看哦,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一下。网上的教程比较多,参考STM32F103其实也可以的。
不过官方有给出教程,源码里面也有很多Demo了,参考Demo去改,其实也差不多了。
官方的移植教程链接地址 https://www.freertos.org/porting ... erent-hardware.html
源码下载链接 https://www.freertos.org/FreeRTOS-quick-start-guide.html

移植所需要做的工作简单总结一下:
1 FreeRTOSConfig.h
这个文件可以在源码的FreeRTOSv10.1.1\FreeRTOS\Demo\CORTEX_M0_STM32F0518_IAR\FreeRTOSConfig.h 拷贝过来
2 prot.c  portmacro.h
源码路径下FreeRTOSv10.1.1\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0
如果是其他编译器的话,需要另行选择的,Keil则使用RVDS下的文件

遇到的问题:
移植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发现任务调度上,定时器并没有起到作用,在port.cprvSetupTimerInterrupt函数重新初始化了sys_tick一切正常了,
源码里的修改不是很清蒸,烦恼,可能是有个宏定义出问题了,详情请看代码
main.c 中写了一个测试例程,
两个任务,
1 亮灯任务优先级低,任务开始后亮灯并堵塞500毫秒
2 灭灯任务优先级高,会抢占CPU,然后灭灯,堵塞1000毫秒并交出CPU使用权
亮灯任务堵塞结束后,重新获取CPU使用权,然后重新点亮LED。
所以main.c就是一个间隔500毫秒的LED灯闪烁程序。

,贴一下代码吧,这样显得文章比较长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HAL_gpio.h"

#define STACK_SIZE                                                                128

#define LED_OFF()                 do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while(0)
#define LED_ON()                  do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while(0)
#define LED_TOGGLE()                                                  do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while(0)

void prvSetupHardware(void);

void vCreateFlashTasks(void);
void vTaskCodeLEDON( void * pvParameters );
void vTaskCodeLEDOFF( void * pvParameters );

int main( void )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hardware for the demo. */
   prvSetupHardware();

   /* Leave this function. */
   vCreateFlashTasks();

   /*Start the RTOS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

void prvSetupHardware(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LED_OFF();
                //System_Clock_Init(6);
                //delay_init();
                //LED_ON();
}
#if 1
void vCreateFlashTasks(void){

                BaseType_t xReturned;
                TaskHandle_t xHandle = NULL;

    /* Create the task, storing the handle. */
    xReturned = xTaskCreate(
                    vTaskCodeLEDON,       /* Function that implements the task. */
                    "LEDON",          /* Text name for the task. */
                    STACK_SIZE,      /* Stack size in words, not bytes. */
                    ( void * ) 1,    /* Parameter passed into the task. */
                    tskIDLE_PRIORITY + 1,/* Priority at which the task is created. */
                    &xHandle );      /* Used to pass out the created task's handle. */

    /* Create the task, storing the handle. */
    xReturned = xTaskCreate(
                    vTaskCodeLEDOFF,       /* Function that implements the task. */
                    "LEDOFF",          /* Text name for the task. */
                    STACK_SIZE,      /* Stack size in words, not bytes. */
                    ( void * ) 1,    /* Parameter passed into the task. */
                    tskIDLE_PRIORITY + 2,/* Priority at which the task is created. */
                    &xHandle );      /* Used to pass out the created task's handle. */

    if( xReturned == pdPASS )
    {
        /* The task was created.  Use the task's handle to delete the task. */
        //vTaskDelete( xHandle );
    }

}
/* Task to be created. */
void vTaskCodeLEDOFF( void * pvParameters )
{
    /* The parameter value is expected to be 1 as 1 is passed in the
    pvParameters value in the call to xTaskCreate() below.
    configASSERT( ( ( uint32_t ) pvParameters ) == 1 );
                */
                const TickType_t xDelay = 500 / portTICK_PERIOD_MS;
    for( ;; )
    {
                        LED_ON();
                        vTaskDelay(xDelay);
    }
}

/* Task to be created. */
void vTaskCodeLEDON( void * pvParameters )
{
    /* The parameter value is expected to be 1 as 1 is passed in the
    pvParameters value in the call to xTaskCreate() below.
    configASSERT( ( ( uint32_t ) pvParameters ) == 1 );
                */
                const TickType_t xDelay =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LED_ON();
    for( ;; )
    {
                        /* Task code goes here. */
                        LED_OFF();
                        vTaskDelay(xDelay);

    }
}
#endif

Demo的地址
https://github.com/hotsauce1861/MM32_FreeRTOS.git

回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