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网口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块板子,用STM32F767控制网口,板子是抄的正点原子开发板的。
原理图见附件。
原理图是触摸屏.schdoc,PCB是试验机6.PcbDoc。
板子做出来后,焊上芯片,用网络调试助手调试,根本连不上。
我买的开发板上的网口则通信正常。
一开始12.1k电阻没有,拿11k代替,通信不上。后来买了12.1k的电阻,焊上还是不行。
请高手检查一下我的电路,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板子插上网线上电,打开网络助手,设置好本地IP地址和本地端口号,点击连接,按钮不变红,连接不上。

网友:
这种网口座是不是内置变压器的?

网友A:
建议楼主修改网口布局和走线。你这图简直惨不忍睹。。。给你个参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修改网口布局和走线。你这图简直惨不忍睹。。。给你个参考嘛。

谢谢!这个图画的不错

网友B:
没看楼主的具体电路情况,但从4楼所言提醒楼主,对于高速以太网,尤其是千兆或更高速的网口PCB布局走线要很讲究,至于是不是PCB导致的问题,需要看你的网络系统是否支持自动降速。理论上以太网接口应该是上对下兼容的,也就是说应该支持最古老的10M口,10M口对PCB的设计要求不高,故而可以从连接速度与成功与否上来判断是否为PCB问题。当然,这要求你的代码支持降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楼主的具体电路情况,但从4楼所言提醒楼主,对于高速以太网,尤其是千兆或更高速的网口PCB布局走线要很 ...

谢谢春阳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