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运放放大的区别

楼主:
想分析图中的红外报警电路
【1】由IC1的2引脚输出的微弱电信号,先经过三极管VT1放大,再经过运放LM358(IC2A)放大,那么通过三极管放大和运放放大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因为运放可以选择同向或者反向放大,而且还可以调整增益吗?

【2】图中,中部的VD2(绿色标出)1N4001,仅仅起到了稳压作用吗?因为电容C6放电的路径只能是通过IC2B的7引脚到地

网友:
图太模糊。

“那么通过三极管放大和运放放大有什么区别?”
在此电路中,没什么区别。
依我看,VT1去掉也可以。VT1输入电阻并不是1兆欧,而是比1兆欧小得多。LM358反相放大输入阻抗并不比VT1输入阻抗小。

网友A:
中部的VD2(绿色标出)1N4001,仅仅起到了稳压作用吗?

VD2并不是稳压用,而是不允许C6通过运放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部的VD2(绿色标出)1N4001,仅仅起到了稳压作用吗?

VD2并不是稳压用,而是不允许C6通过运放放电。

首先来个清晰图
再次,当LM358(图中IC2B)在输出低时,C6电压经过VD2通过LM358内部再到地,不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太模糊。

“那么通过三极管放大和运放放大有什么区别?”
在此电路中,没什么区别。
依我看,VT1去 ...

清晰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来个清晰图
再次,当LM358(图中IC2B)在输出低时,C6电压经过VD2通过LM358内部再到地,不是这样吗 ...

当LM358(图中IC2B)在输出低时,C6电压经过VD2通过LM358内部再到地,不是这样吗?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LM358(图中IC2B)在输出低时,C6电压经过VD2通过LM358内部再到地,不是这样吗?

没错。

VD2并不是稳压用,而是不允许C6通过运放放电。

那您这么说,不就和我说的相反了吗
所以还是不知道VD2要着有什么用,因为C6只能往一处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2并不是稳压用,而是不允许C6通过运放放电。

那您这么说,不就和我说的相反了吗
所以还是不知道VD2 ...

电容充电和放电,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先定下一个方向算是充电,那么另一个方向就是放电。
在你的红外传感器未动作时,IC2B输出为高(反相输入端经R9接地,同相输入端由R11R12将VD1两端电压分压)。此时C6经R14接到电源正端,故C6两端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红外传感器有输出时,IC2B输出将在正向饱和与负向饱和之间摆动。IC2B输出为低时,VD2导通,C6两端电压降低(运放输出电阻相当小),当IC2B输出为高时,VD2截止,运放输出电流不能流入C6,C6仍要通过R14接到电源。C6两端电压缓慢上升,而右边的IC2A(IC2A有两个)同相输入端由R15R16分压,故右边IC2A输出为高,VT2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电和放电,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先定下一个方向算是充电,那么另一个方向就是放电。
在你的红外传 ...

啊哈,明白了,
说个题外话,怪不得上次您和我说,一根紧绷的弦的震动问题
原来您还当过一位物理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电和放电,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先定下一个方向算是充电,那么另一个方向就是放电。
在你的红外传 ...

一个问题求证加请教
电阻R148的作用是不是加速Q1的be极之间电容的放电?防止在光耦不导通的情况下,由于be结电容使得Q1误导通,另外R148取值怎么算,经常看着用1k,是不是经验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求证加请教
电阻R148的作用是不是加速Q1的be极之间电容的放电?防止在光耦不导通的情况下,由于 ...

此电阻R148是为了避免光耦漏电流(光耦接收恻三极管在无光照时集电极-发射极电流)流入Q1基极使Q1导通。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电流非线性很强,基极对发射极电压较小时基极电流非常小。如果没有R148,光耦接收侧漏电流将全部流入三极管基极。有R148后,由于这个非线性,光耦接收侧漏电流大部分流入R148而不会流入基极,这就避免了Q1因为光耦漏电流的误导通。
此事与be结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求证加请教
电阻R148的作用是不是加速Q1的be极之间电容的放电?防止在光耦不导通的情况下,由于 ...

R148数值,由光耦可能的漏电流和Q1发射结正向压降估算。
假定漏电流10uA,那么全部流过R148的话,R148两端电压仅10mV。10mV电压不会使Q1导通,Q1集电极电流不会超过uA数量级。但若没有R148,那么10uA漏电流将使Q1集电极电流达到1mA(假定Q1电流放大倍数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R148是为了避免光耦漏电流(光耦接收恻三极管在无光照时集电极-发射极电流)流入Q1基极使Q1导通。
...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电流非线性很强怎么理解,
按照您说的,加了r148,漏电流就流向了电阻,而不去往基极。
根据电路常识,电流去往电阻小的地方,那么难道是R148阻值小于基极的电阻?这和前面说的非线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电流非线性很强怎么理解,
按照您说的,加了r148,漏电流就流向了电阻,而不去往基极。 ...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电流非线性很强怎么理解

就是这样理解。发射结电压-电流关系不是线性的(电阻是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发射结电压电流非线性很强怎么理解,
按照您说的,加了r148,漏电流就流向了电阻,而不去往基极。 ...

根据电路常识,电流去往电阻小的地方,那么难道是R148阻值小于基极的电阻?这和前面说的非线性有关?

在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时,可以说R148电阻小于发射结电阻;当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较大时,R148电阻大于发射结电阻。R148电阻不会变化,但发射结电阻却是变化的。发射结电阻变化,这正是发射结电压-电流是非线性关系的意义。

网友:
这是PN结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与此相似。
看这个曲线的三条切线,斜率各自不同。斜率的倒数代表该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常识,电流去往电阻小的地方,那么难道是R148阻值小于基极的电阻?这和前面说的非线性有关?

...

在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时,可以说R148电阻小于发射结电阻;当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较大时,R148电阻大于发射结电阻。

这两句不明白原理,发射结电阻 和 发射结电压应该没有线性关系,怎么来的此消彼长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常识,电流去往电阻小的地方,那么难道是R148阻值小于基极的电阻?这和前面说的非线性有关?

...

在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时,可以说R148电阻小于发射结电阻;当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较大时,R148电阻大于发射结电阻。

发射结电阻 和 发射结电压  应该没有线性关系,怎么得出上述的此消彼长的结论?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时,可以说R148电阻小于发射结电阻;当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较大时,R148电阻大 ...

发射结电阻和发射结电压确实没有线性关系,但确实是有关系。
16楼曲线上,B点电压大于A点电压,C点电压更大于B点电压。而B点电阻小于A点电阻,C点电阻更小于B点电阻。我们可以说:发射结电阻随发射结电压增加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