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H桥驱动电路板(含单路和双路)

楼主:
先分享一下单路H桥驱动板,分别从原理图、PCB图、3D图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再把工程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浏览(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出)

再分享一下双路H桥驱动板

下面再把工程文件附上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H 桥驱动电路
1 中所示为一个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电路得名于“H 桥驱动电路”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4 个三极管组成H 4 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 中的横杠(注意:图 4.12 及随后的两个图都只是示意图,而不是完整的电路图,其中三极管的驱动电路没有画出 来)。如图所示,H 桥式电机驱动电路包括 4 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

1 H 桥驱动电路
要使电机运转,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导通。例如,如图
2 所示,当Q1 管和Q4 管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Q1 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Q4 回到电源负极。按图中电流箭头所示,该流向的电流将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当三极管Q1 和Q4 导通时,电

流将从左至右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按特定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指示为顺时针方向)。

2 H 桥电路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6C48.tmp.jpg 3 所示为另一对三极管Q2 和Q3 导通的情况,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当三极管 Q2 和Q3 导通时,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 从而驱动电机沿另一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表示为逆时针方向)。
3 H 桥驱动电机逆时针转动二、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

驱动电机时,保证H 桥上两个同侧的三极管不会同时导通非常重要。如果三极管Q1 和Q2 同时导通,那么电流就会从正极穿过两个三极管直接回到负极。此时,电路中除了三极管外没有其他任何负载,因此电路上的电流就可能达到最大值(该电流仅受电源性能限制),甚至烧坏三极管。基于上述原因,在实际驱动电路中通常要用硬件电路方便地控制三极管的开关。
4 所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改进电路,它在基本 H 桥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 4 个与门和 2 个非门。4 个与门同一个“使能”导通信号相接,这样,用这一个信号就能控制整个电路的开关。而 2 个非门通过提供一种方向输人,可以保证任何时候在H 桥的同侧腿上都只有一个三极管能导通。(与本节前面的示意图一样,图 4 所示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特别是图中与门和三极管直接连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4 具有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的H 桥电路
采用以上方法,电机的运转就只需要用三个信号控制:两个方向信号和一个使能信号。如果 DIR-L 信号为 0,DIR-R 信号为 1,

并且使能信号是 1,那么三极管Q1 和Q4 导通,电流从左至右流经电机(如图 5 所示);如果DIR-L 信号变为 1,而DIR-R 信号变 0,那么Q2 和Q3 将导通,电流则反向流过电机。

5 使能信号与方向信号的使用
实际使用的时候,用分立元件制作H 桥是很麻烦的,好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封装好的H 桥集成电路,接上电源、电机和控制信号就可以使用了,在额定的电压和电流内使用非常方便可靠。比如常用的L293D、L298N、TA7257P、SN754410 等。

附:两张分立元件的H 桥驱动电路:

网友A:
地方闲大的话可以直接买个芯片就行了,里面都包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方闲大的话可以直接买个芯片就行了,里面都包含了

恩恩,这个是分立元件搭建的,现在出了比较成熟的H桥芯片

网友:
实物做出来了么?

网友B:
3D模型都不完整  学生?????

网友:
实物焊出来了,可以用,驱动效果还行,因为是分立元件,不如集成芯片做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模型都不完整  学生?????

尴尬,没钱买3d封装,让大佬见笑了

网友:
整的不错
建议双路H桥驱动板原理图的底层红栅格颜色设置浅一些,影响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的不错
建议双路H桥驱动板原理图的底层红栅格颜色设置浅一些,影响看图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一定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