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 ti 的配套的电源。

DSP 一般有二种供电方式:一种是开关电源,另外一种是 TI 有许多的
LDO,开关电源电路相对复杂,而 LDO相对非常简单。我想问一下电路相对简
单的 LDO 供电会有什么缺点,还是没有缺点。例如 TI的 TPS75933已经可以提
供最大 7.5A 的电流,按功率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如果没有缺点,我是否能够
把 LDO用于其它功耗相对较多的 CPU。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可以用在其它的cpu的。

TI的 DSP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时进行 MPEGII 编解码,技术支持是否能
足够?
Yes. You need to do MPEG codec with c64x。

TI 的 DSP产品中,对 USB的支持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要做一个 USB接
口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DSP和 AD芯片?
We do have c5509 DSP which support USB。

dsp/bios 中的 system clock,是否是用于系统的任务、调度、周期任务的
管理?如果不用外部事件,使用 system clock将要占用一个定时器硬件资源,那
么这个定时器就不能用于定时、计数等正常。我的理解对吗?
是的。

C6000的 BIOS 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BIOS 是一种实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用户只需编写各项任务的进程,程序
的进程由 BIOS 的管理。

TMS320LF2407 的工作电压为 3.3V,DSP 的抗干扰能力能允许多大的电
源毛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