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指点

楼主:
大四狗,通信工程毕业设计不知道做啥,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在说自己的导师不好么
不都是和导师商量,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吗,,,
现在都是自己找命题论文吗,
别弄个导师都看不懂的,事就大了

网友:
选个简单的  速度搞定OK

网友:
lifi,通信网络设计,MIMO,压缩、纠错编码呀,要做还不简单,硬件的,软件的什么都可以怼

网友:
技术牛批的导师给啥题目做啥,技术不行的只能是会做啥做啥,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即使通信工程毕业的,有否考虑下:无线接收的优化设计?

网友:
应付一下,通过就行了。跟老师要一下往届的题目。选个简单的。看看是否需要适当修改一下,避免重复。有时候,毕业设计,就在原来的基础上,改来改去。循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