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和OCL电路区别

楼主:
【1】图中的OTL和OCL电路的区别,仅仅在于输出端是否有大电容吗?(功率开关管类型也不同?)

【2】下图OCL电路里,当输入为负半周(正弦信号输入),那么V2开,V1关,此时电源相当于不存在了,且V2的电流流向是e到b到c,那么负载RL上的电流在负半周是如何而来?

网友:
【1】图中的OTL和OCL电路的区别,仅仅在于输出端是否有大电容吗?(功率开关管类型也不同?)

1、OCL是双电源供电,OTL是单电源供电;
2、OCL的中点电压(静态)为零,OTL的中点电压为VCC/2(功放电路调试这点很重要)。

【2】下图OCL电路里,当输入为负半周(正弦信号输入),那么V2开,V1关,此时电源相当于不存在了,且V2的电流流向是e到b到c,那么负载RL上的电流在负半周是如何而来?
V1:截止,V2:导通,电流ic2通过RL。

网友A:
应该注意:两个电原理图的偏置都是不恰当的。后一电路,两三极管基极联接在一起,没有偏置,这将带来相当强的交越失真。前一电路虽有一支二极管联接在两基极之间,但这仍不够,因为两支三极管的发射结是两个PN结压降,而一支二极管只能提供一个PN结压降,仍会带来一定交越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注意:两个电原理图的偏置都是不恰当的。后一电路,两三极管基极联接在一起,没有偏置,这将带来相当强 ...

【1】下图OCL没有偏置,会带来相当强的交越失真
是不是就是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
记得如果静态设置点设的太低,才会出现交越失真

【2】上图的OTL再串接一个二极管给V2的基极提供偏置,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图中的OTL和OCL电路的区别,仅仅在于输出端是否有大电容吗?(功率开关管类型也不同?)
...

谢谢,追问两个
【1】双电源供电比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低频响应上更加好,是真的吗?

【2】想不通的是在ocl的图中,V2导通V1截止
虽然V2导通,但是它的e极有什么信号流入呢?
输入的负半周怎么流过RL,难道是通过上管V1的b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下图OCL没有偏置,会带来相当强的交越失真
是不是就是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
记得如果静态设置点设 ...

【1】下图OCL没有偏置,会带来相当强的交越失真
是不是就是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
记得如果静态设置点设的太低,才会出现交越失真

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那就是静态工作点为零。为零够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下图OCL没有偏置,会带来相当强的交越失真
是不是就是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
记得如果静态设置点设 ...

【2】上图的OTL再串接一个二极管给V2的基极提供偏置,可行?

可行。但最好另加一个相当小的可变电阻,便于调整。毕竟两支二极管中的电流与两支三极管的发射结电流不同,压降也稍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追问两个
【1】双电源供电比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低频响应上更加好,是真的吗?

【2】想不通的 ...

【1】双电源供电比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低频响应上更加好,是真的吗?
至少双电源供电避免了电容容抗带来的低频响应跌落(容抗与频率成反比)。
但需要注意:电源自身总是有一定交流内阻的(主要由电源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决定),频率非常低时,电源交流内阻也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追问两个
【1】双电源供电比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在低频响应上更加好,是真的吗?

【2】想不通的 ...

【2】想不通的是在ocl的图中,V2导通V1截止
虽然V2导通,但是它的e极有什么信号流入呢?
输入的负半周怎么流过RL,难道是通过上管V1的be?

注意OCL使用双电源。
输入负半周,电流自负电源正端(也就是“地”端)->负载->V2发射极->V2集电极->负电源负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想不通的是在ocl的图中,V2导通V1截止
虽然V2导通,但是它的e极有什么信号流入呢?
输入的负半周 ...

哦,这就体现负电源的特性了
看到下图,其中一句话是说
R1和C2是防止电路自激的作用
我联想到运放在负反馈电阻上,也并联一个电容
是起到频率补偿作用,
这个频率补偿就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吗?
自激振荡有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就体现负电源的特性了
看到下图,其中一句话是说
R1和C2是防止电路自激的作用
我联想到运放在负 ...

看到下图,其中一句话是说R1和C2是防止电路自激的作用

R1和C2通常称为茹贝尔电路或者茹贝尔网络,它不是防止电路自激用。此电阻与电容串联再并联于低频扬声器,是为了使负载(包括扬声器和此电阻电容串联电路)在较宽频率范围内保持近似纯电阻性,可使分频点稳定,改善阻尼,减少相位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就体现负电源的特性了
看到下图,其中一句话是说
R1和C2是防止电路自激的作用
我联想到运放在负 ...

我联想到运放在负反馈电阻上,也并联一个电容,是起到频率补偿作用,这个频率补偿就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吗?

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可能有两种作用:一是避免产生振荡(自激),这种情况电容量往往相当小。二是为了取得特殊需要的频率特性,这种情况往往电容量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就体现负电源的特性了
看到下图,其中一句话是说
R1和C2是防止电路自激的作用
我联想到运放在负 ...

自激振荡有什么不好?

放大器输出端出现了输入信号中没有的频率成份(暂且不说其大小),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有什么不好?

放大器输出端出现了输入信号中没有的频率成份(暂且不说其大小),你觉得是好还是 ...

诶。这一说更困惑了
如果自激振荡不好,那怎么还有矩形波发生器、三角波发生器、锯齿波发生器,这些自激振荡电路?
而且自激振荡输出怎么会出现输入没有的频率成份呢?难道是因为正反馈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这一说更困惑了
如果自激振荡不好,那怎么还有矩形波发生器、三角波发生器、锯齿波发生器,这些自激 ...

自激振荡,你需要的时候必须产生,于是有各种“矩形波发生器、三角波发生器、锯齿波发生器,这些自激振荡电路”,还有正弦振荡电路。
你不需要的时候,万万不能产生自激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诶。这一说更困惑了
如果自激振荡不好,那怎么还有矩形波发生器、三角波发生器、锯齿波发生器,这些自激 ...

你接电话时,是不是希望只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旁边有列火车在鸣笛,你烦不烦?火车的笛声,就是输入(对方的语音)以外的频率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电话时,是不是希望只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旁边有列火车在鸣笛,你烦不烦?火车的笛声,就是输入(对 ...

太贴切,太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一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诶。这一说更困惑了
如果自激振荡不好,那怎么还有矩形波发生器、三角波发生器、锯齿波发生器,这些自激 ...

自激振荡输出怎么会出现输入没有的频率成份呢?难道是因为正反馈的原因?
自激振荡是指在无外加激励信号时,会产生一定的幅度和频率的输出电压。
负反馈放大电路闭环放大倍数:Avf=Uo/Ui=A/1+AF,其中A指开环增益,F指反馈系数。
产生自激振荡条件:
1、幅度平衡条件|AF|=1
2、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1)π(n=0,1,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接电话时,是不是希望只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旁边有列火车在鸣笛,你烦不烦?火车的笛声,就是输入(对 ...

对了,张老师,既然您说了火车鸣笛和打电话的例子,同时又说需要自激的时候可以自激,不需要的时候千万不能产生自激振荡,所以我有个类比的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需要自激振荡,那么岂不是希望自己在打电话的时候,旁边有火车在鸣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张老师,既然您说了火车鸣笛和打电话的例子,同时又说需要自激的时候可以自激,不需要的时候千万不 ...

需要自激振荡的时候,不是接电话的时候,而是你按门铃希望主人知道你在门外,或者救护车希望路上其它车辆为其让路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激振荡输出怎么会出现输入没有的频率成份呢?难道是因为正反馈的原因?
自激振荡是指在无外加激励信号 ...

谢谢,但是自激振荡的话应该是正反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自激振荡的话应该是正反馈吧

自激振荡必是正反馈。
但是,电路中设计为负反馈,由于电路中分布参数的影响,或者把非理想器件当成理想器件,或者设计的错误,都有可能改变反馈环路的相移,使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这种反馈叫什么,是称为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尚存争议),满足自激振荡条件而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自激振荡的话应该是正反馈吧

甚至有这种事:在输入交流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部分时间满足自激振荡条件而产生了自激振荡,但在输入交流信号的另一部分时间内不满足自激振荡条件而自激振荡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必是正反馈。
但是,电路中设计为负反馈,由于电路中分布参数的影响,或者把非理想器件当成理想 ...

又迷惑了,自激振荡必须是正反馈,那就是把反馈电阻接在同向端和输出之间,这不就是实打实的正反馈吗,怎么又说,电路设计为负反馈?
还是说我理解错了,负反馈的电路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了正反馈?(比如分布参数、理想化器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迷惑了,自激振荡必须是正反馈,那就是把反馈电阻接在同向端和输出之间,这不就是实打实的正反馈吗,怎 ...

有两种情况:
一是设计时就设计成了正反馈,所有振荡电路都是如此。
二是本不想要产生自激振荡,而是放大器,设计时就设计成了负反馈。但由于设计不合理,或者分布参数没有考虑到,或者电路板布线不合理……变成了正反馈,于是产生自激振荡。而这个自激振荡,是我们不需要的,必须设法消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
一是设计时就设计成了正反馈,所有振荡电路都是如此。
二是本不想要产生自激振荡,而是放 ...

嗯嗯,明白了,所以出现了一种方法,在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频率补偿,消除自激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明白了,所以出现了一种方法,在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频率补偿,消除自激振荡

并联上去的小电容,确实是避免运放构成的放大器产生自激振荡而设。至于为什么并联一个小电容就可以避免运放发生自激振荡,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上去的小电容,确实是避免运放构成的放大器产生自激振荡而设。至于为什么并联一个小电容就可以避免运 ...

关于这个问题,记得您给我推荐一个本站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