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论坛看到的关于电瓶充电后,质量是否增加?

楼主:
在别的论坛看到这样的问题,大概意思是电瓶充电后,质量是否增加呢?大家讨论看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
蓄电池的充放电是电化学反应,不涉及质量改变的问题,理论上质量不变。不过,实际的情况会复杂一点。虽然化学反应本身不涉及质量的改变,质量改变完全是物理效应,但如果参与反应的物质来自外界,即充放电过程中会有外部物质与电池成分化合或分解,那么质量就会改变。就目前的常规蓄电池而言,并没有这样的类型,空气电池、燃料电池之类并非蓄电池,至少不是已经大量应用的常规蓄电池。另一方面,现在的蓄电池都存在电解液,哪怕是采用吸附工艺并无液体存在,随着电池的使用,电解液会逐渐挥发,所以电池的质量往往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典型如铅酸蓄电池,就是一般说的“电瓶”。
从概念上讲,电解液的挥发并不是充放电过程中的必然,而是工艺的使然,所以从问题题面上看,正确的回答是目前的常规蓄电池充电前后质量不变。

网友A:
电芯在充电和放电时都是化学反应,而据质量守恒定律,任何一种化学反应,其反应前后的总质量是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芯在充电和放电时都是化学反应,而据质量守恒定律,任何一种化学反应,其反应前后的总质量是不会变的,, ...

这是基本概念,正确无疑,但仅仅这么回答很容易引发争论。总有人会纠缠于概念之外的现象,比如传统结构的铅酸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往往会有气体释放,尤其是充电电流较大和过充时。早期人们判断铅酸电池是否充满的办法甚至是用“听”的,即电池进入过充态时会“开锅”,有沸腾的声音,显然这种情况在每次充电后电池的质量是下降的,所以纠缠于此点争论不休……
其实,只要严格遵循逻辑,凭“化学反应不涉及质量改变”这一基本概念,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有丝毫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