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成本的升压芯片

楼主:
最近项目要用,需要一款低成本的升压芯片或者模块,6V输入,28V输出,输出电流1A,不知道有没有坛友之前用过类似的片子。
重点是片子要稳定耐造,价格不要太高。

网友:
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的芯片,比较多,
成本高质量好“片子要稳定耐造”的可以到TI ,美信等大厂商官网,很容易找到

“低成本的”“价格不要太高”  的国内现在有多厂家做,问度娘,即可得到

网友:
sx1308 价格便宜 但是不符合你的要求
XL6007        XL6008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
输出需要隔离吗?用WEBENCH设计软件有很多Ti的成熟方案,之前论坛搞过培训和活动,可以找一下:

网友:
ZC3300可以满足,单价1.0不知道嫌贵不

网友:
先用WEBENCH筛选几个,仿真一下,看看参数,然后再选择

网友:
多谢大佬的推荐,我筛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