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8.1.5 如何把Mechanical1 变回,Keepout,层

楼主:
必须在内部自己手动画 ,这样有点坑,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主要是从机械层想直接切换到Keepout层,这样方便做定义,之前版本直接按F11就可以选择,现在没有Keepout层了

网友A:
即使变回Keepout层,可以手工画
AD18包括AD17已经回归回归禁止布线层功能,本来这层就是禁止布线,不用来设计外框边线在机械层可以导入CAD图

网友A:
AD17就已经是在KEEP-OUT层的线不能直接COPY到机械1层,如是直接COPY的默认还是勾选的。一定要单一在机械1层去画才行,,,

AD18默认使用机械1层画板,若要使用Keep-Out层需要使用Place---keepout->Track画,,,

网友:
所以用AD新版本画图,就不要恋恋不舍 的再用Keep-Out层了,最好养成使用一层机械层的习惯
绘制PCB时,是圆孔,就用Pad或者Via,是异形孔就用Mechanical 1层,
时代不同了

网友:
哎。确实,看来是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啊,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7就已经是在KEEP-OUT层的线不能直接COPY到机械1层,如是直接COPY的默认还是勾选的。一定要单一在机械1层 ...

我还以为有啥办法可以回去,导入低版本就可以去,看来以后得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变回Keepout层,可以手工画
AD18包括AD17已经回归回归禁止布线层功能,本来这层就是禁止布线,不用来 ...

我以为制做加工的时候必须得keepout,所以来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B:
用AD的大部分是“懒人”,生成grebr文件就没那么多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D的大部分是“懒人”,生成grebr文件就没那么多事了

主要是就对这个稍微熟悉一点点,
能讲究画一下,所以请教各位大侠了
多多指教

网友:
复制,然后点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