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476前段模拟输入固定在1V左右

楼主:
AD7476开始应用在电路中是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前端模拟输入部分固定在1V左右,固定不变,无论其前级的输入信号如何变化,前级输入信号随着模拟信号的变化是有变化的,后面的SPI信号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波形计算得到的模拟信号是1.6V左右,请专家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问题?是否是芯片存在问题?存在此问题的板子重新断电然后再上电,信号采集就又正常了。

网友A:
最好上完整的原理图以便分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完整的原理图以便分析问题。

由于技术问题,不便于上原理图,不过就是普通的AD转换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技术问题,不便于上原理图,不过就是普通的AD转换应用。

“由于技术问题,不便于上原理图”
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ADC的前级模拟输入电路部分有很多种,谁能凭空分析和发现你说的问题呢?不用看你整个产品的电路图。SAR类型的ADC其内部可以简化看成用一个电容来取样保持,自然就与外部信号源电路的输出阻抗有关了。另外也要考虑ADC芯片的参考基准电压处理(基准电压源性能,储能电容大小、类型、位置等)。

网友:
收到分析,非常感谢,一般AD能考虑的点也是输入端信号,电源和基准源,有没经验能够分析这个AD的偶尔出现输入端电压固定在1V左右,断电重新启动就好了。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会是什么原因导致AD的哪一块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