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互相干扰的问题

楼主:
若干电源, 同一室内使用, 一个先马金牌500w, 一个玛侕斯maexs 金牌500w, 若干长城航嘉350w电源

症状: 原先的电源都很静音, 没有异响, 一起使用相安无事, 刚添加了这个玛侕斯maexs 金牌500w, 这个电源本身使用也很静音, 但是和其他电源一起使用的时候, 会导致先马金牌500w发出滋滋滋挺大的电流声, 其他电源没事, 换不同的插座也一样, 如果不使用maexs 金牌500w, 则先马金牌500w就没有声音, 甚至把maexs 金牌500w放到客厅使用, 房间里面的先马金牌500w还是有滋滋滋的声音, 只不过小了很多,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先马做工差? 还是maexs 金牌500w干扰大?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A:
这种现像,猜测是通过交流市电电源互相影响,导致你的电源发声。

网友B:
意思是只要使用“先马金牌500w” 就“发出滋滋滋挺大的电流声”
先马的问题多,有可能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只要使用“先马金牌500w” 就“发出滋滋滋挺大的电流声”
先马的问题多,有可能是假货

先马是刚换新不久的, 官方旗舰店买的, 应该不会假, 一直都很静音, 和其他电源一起使用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那个玛侕斯maexs 金牌500w是刚淘的, 同时使用, 就先马金牌会发出很大的滋滋滋电流声, 其他都不会, 放到不同的插座上面也会, 甚至放到了室外, 还是有影响, 只不过声音小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像,猜测是通过交流市电电源互相影响,导致你的电源发声。

感谢回复, 那这个可能是先马的问题还是maexs的问题呢? 没加maexs之前一切正常, 加了之后maexs本身也是静音的, 就是先马出现滋滋滋的异响, 而且其他老电源长城航嘉也都没受到影响, 就单单先马, 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 那这个可能是先马的问题还是maexs的问题呢? 没加maexs之前一切正常, 加了之后maexs本身也是静 ...

“那这个可能是先马的问题还是maexs的问题呢? ”
这可很难说。
有可能哪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同时并联到交流单相220V上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可能是先马的问题还是maexs的问题呢? ”
这可很难说。
有可能哪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同时并联到 ...

感谢, 抗干扰性能差啊, 先马, 其他的老电源都不会受影响

网友: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很难。
猜测(仅仅是猜测)你实验的地方距离配电变压器比较远,而且配电变压器容量比较小。改变地点或者增大变压器容量,一般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D:
玛侕斯maexs 金牌500w 前面串一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玛侕斯maexs 金牌500w 前面串一个滤波器试试

好的感谢, 看了下 滤波器都不便宜啊orz

网友:
不好说具体原因,也许是干扰,也许是功率因素方面的相关问题,最好测测电网的电压、电流波形。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只好拆开先马电源看看,确定是哪里发声。

网友:
先按9楼说的可以用滤波器试试
传到干扰的可能性大,不像是辐射干扰

网友E:
如果测试的时候把其他电源都关掉只留下先马和maexs同时工作会怎样?这样可以大致确认不是线路负载过大导致电压不足或不稳所导致。另外就要观察一下220V的波形是否有差异了,这种大功率的电源应该都有主动PFC电路吧,是不是maexs对电源波形造成影响,加上先马设计不良容易被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测试的时候把其他电源都关掉只留下先马和maexs同时工作会怎样?这样可以大致确认不是线路负载过大导致 ...

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