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技巧问答

楼主:
1.问:请问白色底纹怎么加的?

答:把放置字体工具栏设置项勾选,一般是黄色的背景。因为topover层是黄色的。如果想是白色的背景就要把Topvoer层设置成白色就可以了。方法:在option-show/hide选项里设置Topvoer层颜色。

2.问:元件布局间距问题?用16元件移到最小距离就移不动了,用18就能重叠摆放。

答:移动状态下按shift+r 切换下就可以了,和走线模式切换是一样的。

3.问:PCB扇孔总感觉很费时间,有什么技巧吗?

答:大兄弟,有自动扇出命令的,在布线命令下选择fanout命令,选项自己勾不同的扇出几次就知道你想要的了。

4.问:AD软件总是卡死?我的电脑显卡是940M,i5—6300,为什么画pcb板时,只要拖动器件,AD总是卡死?

答:1、可以重置下规则试试 2、可以复制所有的器件复制到一个新的PCB里面试试 3、重新装其他版本试试。

5.问:AD15中PCB如何设置规则 Pwr Class类等 ?

答:1、执行菜单命令 Design--class或者快捷命令DC计入如下界面 2、右键新建一个class类 3、吧电源和GND网络都加载到右边,PWR类创建完毕 4、这时候在规则里面就可设置Pwr Class类

6.问:Altium designer PCB导入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电阻始终没有连线是怎么回事呀?要怎么解决呢?

答:1.先原理图compile一下,会报错出来.2.检查一下原理图连线,或网络标号,注意一下前后器件连接啥的。 3.删了电阻重新导入一下。

7.问:50欧姆射频阻抗匹配线怎么画,怎么计算?哪位大神提供点资料?

答:设置走线12mil 敷铜和他的距离是6mil 按照这个经验值先做 然后让板厂微调就可以了。

8.问:我的快捷键shift+S不起不作用了,其他快捷键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答:1、请先看下这边是否有设置 2、确定下你的输入法是需要在英文输入法状态。

9.问:用AD2013畫的PCB圖轉換成PROTEL99SE格式的,覆銅效果很不理想,各位大佬,求指教!

答:AD铺铜的时候要选用第二项铺网格铜, 因为99SE仅支持网络铺铜。

10.问:目前跟随大神的脚步在学习AD,89C51开发板视频学习中,尺子工具测完后会有长度标示类的文本(主要是AD17.1.5版本会出现,怎么进行相关设置)

答:这个是高版本特有的 不需要设置 自动有 测量完成之后 可以按快捷键SHIFT+C 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