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的红叉叉怎么弄掉

楼主:
是ERC,我感觉是和删格的设置有关,之前把删格的单位从英制调成公制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那个叉叉在AD里是红色的,截图的问题谢谢

AD13.1版本

网友:
太久没碰了汗。印象中有这么个功能,想不起来干嘛用的来着,不常用的。。╯□╰。都丢给老师罗。

网友:
记得有个功能是放置符号后表示这个位置不进行规则检查。好像就是个x?是不是这个功能?

网友:
主要是你的元件的引脚连接设置的问题,系统好心的提示你“你的引脚没有连接或是连接的类型不匹配!”

网友:
到元件库检查引脚类型
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试试吧
将元器件的引脚由output改为passive,看看是否解决。

网友:
DELE就可以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