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种通讯方式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的产品在无线联网上可以设备里end device也...

楼主:
有没有哪种通讯方式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的产品在无线联网上可以设备里end device也能作为router,router也能作为end devicerouter也能作为co-ordinator的?

网友:
你自己定协议就是,厂家自有的协议一般不会公开,公开了也没用。要么就是改造公共协议,但那样一来就失去了通用性,还是变相等于自定协议。

网友A:
你说的那三个名词不就是zigbee吗,见过可以设置成哪种设备的,没见过可以同时有几种身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三个名词不就是zigbee吗,见过可以设置成哪种设备的,没见过可以同时有几种身份的

ZigBee的设备里end device只能做end device,router只能做router,co-ordinator只能做co-ordin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