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XC8编译器的MPLAB X IDE 学习 编译失败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 PIC XC8编译器的MPLAB X IDE 编程例子
   https://simple-circuit.com/pic-microcontroller-mplab-xc8-lcd/
谷歌翻译
      2018年9月30日 简单项目
   LCD与PIC单片机的接口| MPLAB项目
      这篇文章展示了如何将PIC16F887微控制器与16×2 LCD屏幕(带HD44780控制器)接口,本例中使用的编译器是Microchip MPLAB XC8(带MPLAB XC8编译器的MPLAB X IDE)。
      我下载程序 program.rar (2.32 KB, 下载次数: 45)   LCD_Lib.c  main.c
      但是编译失败   敬请大师帮助。

网友:
重新建个工程,再编译,以前的旧代码中可能有一些代码不适用在XC8编译器,需要对照错误信息逐一排除

网友:
起码要把出错信息贴出来,大家分析吧

网友:
应该是你用的xc8 版本比较新,他用的版本老一点,有地方不兼容,截个图看看,错误信息

网友:
非常感谢指导
  MPLAB X IDE 5.05  XC8 2.0  新安装的    程序例子  也是 MPLAB X IDE 5.05  XC8 2.0  编写
编译失败
  LCD_Lib.c:46: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LCD_D4'      LCD_D4 = n & 0x01;
  LCD_Lib.c:47: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LCD_D5'      LCD_D5 = (n >> 1) & 0x01;
  ...  ...
LCD_Lib.c:120:3: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LCD_D6_DIR'     LCD_D6_DIR = 0;

fatal error: too many errors emitted, stopping now [-ferror-limit=]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Error 1
make[2]: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14: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failed
make[2]: *** [build/default/production/LCD_Lib.p1]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908) exit status = 1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122: recipe for target 'build/default/production/LCD_Lib.p1'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higer/Desktop/PIC16F887LCD1602/pic01.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higer/Desktop/PIC16F887LCD1602/pic01.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请教一位老师  说应该在 头文件中加一个包含PIC16F887的语句   已加入  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指导
  MPLAB X IDE 5.05  XC8 2.0  新安装的    程序例子  也是 MPLAB X IDE 5.05  XC8 2.0   ...

缺少端口定义啊,就是LCD连的那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