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如何完成基于51单片机的波形分析器

楼主:
大一新生,我有一点单片机基础,也就是会烧一下基本的开发板程序(淘宝卖的56块钱的那种),数电模电都不懂,C语言学的还不错。

进了飞卡实验室培训,现在要考核了要求11.30日交,独立完成(学长不帮忙)但是只会烧流水灯和各种按键的我见到这个题目简直瑟瑟发抖啊,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二吗?

希望各位大佬能提供一些思路,比如该学些什么,该从哪方面着手,谢谢!

网友:
555定时器是数电的,好好看数电、模电,看不懂的话百度电路图搭电路。
读取波形51采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
加油

网友:
历史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数模电学习之前碰单片机

网友A:
555定时器产生矩形波直接去查数电书就好;
单片机测量方波的频率、占空比的话:当脉冲的上升沿来临时,将定时器打开;紧接着的下降沿来临时,读取定时器的值,假设定时时间为t1;下一个上升沿来临时关闭定时器,读取定时器的值,假设定时时间为t2。t1即为1个周期内高电平的时间,t2即为脉冲的周期。t1/t2即为占空比,1/t2即为频率。具体程序实现的话要么自己写,要么去网上找;用51读PWM波频率和占空比的程序网上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5定时器产生矩形波直接去查数电书就好;
单片机测量方波的频率、占空比的话:当脉冲的上升沿来临时,将 ...

能给个电路设计吗?现在挺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电路设计吗?现在挺急的

去百度吧,网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