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放电管

楼主:
     凡是有过电压发生的地方,就有放电管的用武之地,但要用好放电管则需要根据实际工作线路参考放电管的各项指标选用适当的放电管,否则会适得其反。以下是在设计及使用时必须注意的几点:
      1、气体放电管的加入不能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保证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据此确定所需放电管的标称直流击穿电压值。

  2.确定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要确保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此值。以确保当瞬间过压来临时,放电管的反映速度快于线路的反映速度,抢先一步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这是放电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例如:上例所述的电话线上,如果只用于保护一般的电话机,则只需选用冲击击穿电压小于800V(实测典型值为650V左右)的放电管,但若被保护对象为更精密的设备(如传真机等),则可选用实测典型值不到400V。

  3.根据线路中可能窜入的冲击电流强度,确定所选用放电管必须达到的耐冲击电流能力(如:在室外一般选用10kA以上等级;在入室端一般选用5kA等级;在设备终端处一般选用1kA左右等级)。

  4.当过电压消失后,要确保放电管及时熄灭,以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求放电管的过保持电压尽可能高,以保证正常线路工作电压不会引起放电管的持续导通(即续流问题)。由于放电管有一个特点是:维持放电管持续放电的电压值要远小于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值。一般用户没有测试条件,无法判定此项指标好坏,在此提供一种简单判定办法,以标称直流击穿电压为230V的放电管为例:找一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在其输出串联一51K左右限流电阻再接到放电管的二电极,将输出电压由小逐渐调高直至放电管放电,然后再慢慢调低电源输出电压,观察放电管熄灭时的电压值,一般的放电管此值均为60V左右。

  5.若过电压持续的时间很长,气体放电管的长时间动作将产生很高的热量。为了防止该热量所造成的保护设备或者终端设备的损坏同时也为了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火灾,气体放电管此时必须配上适当的短路装置,我们称之为FS装置(Fail-safe 即“失效保护装置”)。如我们的H3R8-***F系列均配有FS装置。

  6.根据应用空间的大小,选择合适体积的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