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结构体指针定义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在调试Aurix TC275控制器,在程序中定义了链表,程序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NODEPTR  nextone;

}  *NODEPTR;
在编译过程中编译器报错,提示错误,不能在定义typedef类型之前使用它。 C语言中结构体元素不能包含指向自己的指针吗?

网友:
typedef struct  NODE {

char  *name;

NODE *nextone;

}  *NODEPTR;
只能这样定义,先定义后使用

网友:
换成地址类型就行了,用的时候(NODE *)就好

网友:
typedef为C语言的关键字,作用是为一种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新名字。这里的数据类型包括内部数据类型(int,char等)和自定义的数据类型(struct等)。 在编程中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
typedef struct  {

char  *name;

NODEPTR  nextone;

}  NODE; 这里是把这个结构申明了一个新的名字,后面好用。
NODE NODES, *NODESPTR; 定义一个NODE类型的结构和一个指针。
NODESPTR =&NODES;     给指针赋个结构的地址好操作。

网友:
来学习的,看看老师们的回答,一起加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