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如何导SMT坐标文件?

楼主:
求教GERBER文件导SMT坐标文件,用什么软件?怎么导?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指教了下啊,国外客户发个GERBER资料给我做样品贴片,又没给我坐标文件,联系又一直没有回复,急,在线等

网友:
GERBER文件最好用CAM350测量pcb尺寸,,,

网友:
我会的,有偿支援

网友:
还是使用原文件来的简单

网友:
百度的教程,仅供参考,
CAM350导坐标
1.双击打开CAM350软件,File → Import导入 → Auto Import Gerber文件 → 双击,确定导入 → 出现导入的多层线路板图 → 左边选All Off 只选丝印、焊盘和边框层否则看不清 。
2.绑定此三层,Edit → layers → Remove → 把不用的√ → OK
3.Tables → layers → 锁定丝印层(ref)指定焊盘为TOP(TYPE列Graphic里选Top
4.Settings → 单位Unit → 选M公制&1/1000 → OK
5.设定原点 → Edit → change → origin → space origin → 按键盘X出现十字架,+-为放大缩小/insert移动
6.量PCB长宽,Info → Measure → point-point
7.取MARK点和元件坐标,utilities → Quick part → 是 ,左键单击焊盘1,2后右键单击出现对话框,填入位号,角度。
8.做完后导出坐标,Info → report → Place ment → Save →选Save位置后保存。

网友:
这个,我知道allegro的smt坐标文件不是GERBER输出的,一般是在Tools -> Quick Reports -> Placed Component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