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问题

楼主:
网口电路如上图,测试的时候发现用示波器测,虽然有电压值,但是似乎没有
正弦波。和开发板的波形不一样。
请问大神,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谢谢!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开发板的网口座插上网线,两个灯狂闪,我做的板子灯就不亮。

网友:
单片机之类的晶体振荡器,并不需要产生正弦波,即使失真相当大也没关系,单片机仍可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开发板的网口座插上网线,两个灯狂闪,我做的板子灯就不亮。

开发板的网口座插上网线,两个灯狂闪,我做的板子灯就不亮。

这现像恐怕和晶体振荡器没有什么关系,更可能和程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的网口座插上网线,两个灯狂闪,我做的板子灯就不亮。

这现像恐怕和晶体振荡器没有什么关系,更 ...

我感觉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因为程序只有一个复位脚不一样,其他是一样的。

网友:
//LAN8720初始化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失败
u8 LAN8720_Init(void)
{
    u8 macaddress[6];

    INTX_DISABLE();                         //关闭所有中断,复位过程不能被打断!
    PCF8574_WriteBit(ETH_RESET_IO,1);       //硬件复位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RESET);        //PB1置1
    delay_ms(100);
    PCF8574_WriteBit(ETH_RESET_IO,0);       //复位结束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SET);        //PB1置1
    delay_ms(100);
    INTX_ENABLE();                          //开启所有中断

    macaddress[0]=lwipdev.mac[0];
        macaddress[1]=lwipdev.mac[1];
        macaddress[2]=lwipdev.mac[2];
        macaddress[3]=lwipdev.mac[3];
        macaddress[4]=lwipdev.mac[4];
        macaddress[5]=lwipdev.mac[5];

        ETH_Handler.Instance=ETH;
    ETH_Handler.Init.AutoNegotiation=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使能自协商模式
    ETH_Handler.Init.Speed=ETH_SPEED_100M;//速度100M,如果开启了自协商模式,此配置就无效
    ETH_Handler.Init.DuplexMode=ETH_MODE_FULLDUPLEX;//全双工模式,如果开启了自协商模式,此配置就无效
    ETH_Handler.Init.PhyAddress=LAN8720_PHY_ADDRESS;//LAN8720地址
    ETH_Handler.Init.MACAddr=macaddress;            //MAC地址
    ETH_Handler.Init.RxMode=ETH_RXINTERRUPT_MODE;   //中断接收模式
    ETH_Handler.Init.ChecksumMode=ETH_CHECKSUM_BY_HARDWARE;//硬件帧校验
    ETH_Handler.Init.MediaInterface=ETH_MEDIA_INTERFACE_RMII;//RMII接口
    if(HAL_ETH_Init(Ð_Handler)==HAL_OK) return 0;   //成功
    else return 1;  //失败  程序会运行到这儿
}
初始化老是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因为程序只有一个复位脚不一样,其他是一样的。

是的,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板子是我们老板焊的,他也是刚学会。教他的人告诉他,
LAN8720A芯片底下有一块方形的接地,那个不用焊。
我虽然焊不好,总感觉接触不一定牢靠。
大神说说,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
找到一个问题。网口的一个引脚RMII_CRS_DV,
在单片机那一端写错了,写成RMII_CSR_DV。
所以PCB里两个腿没连上。希望只是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我们老板焊的,他也是刚学会。教他的人告诉他,
LAN8720A芯片底下有一块方形的接地,那个不用焊。
...

LAN8720A芯片底下有一块方形的接地,那个不用焊z这个建议你焊上。有的芯片是需要的。焊上至少没有坏处。

网友:
测晶体振荡电路的波形要用高阻档,最好加一级门电路做缓冲,否则容易破坏电路工作状态。另一个办法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起振的话,电压应在电源电压中值附近。

网友:
QFN等芯片有底部接地的应该接上,有的芯片全靠该焊盘接地,不接地芯片根本不会工作。有的虽然有单独的外围接地引脚(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与底部中央焊盘的电阻为0),但出于EMC方面的考虑也是要接上的。没法手工焊的话,可在PCB设计时预留一个直径较大的接地通孔焊盘,然后从底面灌锡即可可靠焊接。

网友:
原因可能比较多:
1.示波器表头测量检查,地,量测的位置是否正确,示波器是否有打到X10档等设置是否正确?
2.晶振的匹配电容是否由于板子关系,与该晶振需要的负载值不匹配导致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可能比较多:
1.示波器表头测量检查,地,量测的位置是否正确,示波器是否有打到X10档等设置是否正确 ...

谢谢!搞好了,就是原理图标号搞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