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参数如何识别_

楼主:
一、常用的电容介绍
  1、电解电容:多数在1μF以上,直接用数字表示。如:4.7μF、100μF、220μF等等。这种电容的两极有正负之分,长脚是正极。

  2、瓷片电容:多数在1μF以下,直接用数字表示。如:10、22、0.047、0.1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单位。凡用整数表示的,单位默认pF;凡用小数表示的,单位默认μF。如以上例子中,分别是10P、22P、0.047μF、220μF等。

  现在国际上流行另一种类似色环电阻的表示方法(单位默认pF):

  如:“473”即47000pF=0.047μF,“103”即10000pF=0.01μF等等,“XXX”第一、二个数字是有效数字,第三个数字代表后面添加0的个数。这种表示法已经相当普遍。

瓷片电容参数如何识别_瓷片电容的读数方法介绍

  二、瓷片电容参数识别的方法
  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1.直标法: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2.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用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为350pF,3为3pF,0.5为0.5pF。

  3.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颜色意义: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瓷片电容器有高压瓷片和普通瓷片电容器,普通瓷片电容器耐压过去标准是50V,高压瓷片电容器有几百伏的,有几千伏的,一般在容值下面标出XXKV。

  电容的容量标识的几种方法:
  一、直接标识:如其电解电容,容量47uf,电容耐压25v。

  二、使用单位nf:如上图的涤纶电容,标称4n7,即4.7nf,转换为pf即为4700pf。还有的例如:10n,即0.01uf;33n,即0.033uf。后面的63是指电容耐压63v。

  三、数学计数法:如瓷介电容,标值104,容量就是:10X10000pf=0.1uf.如果标值473,即为47X1000pf=0.047uf。(后面的4、3,都表示10的多少次方)。又如:332=33X100pf=3300pf。电容的使用,都应该在指定的耐压下工作。现在的好多质量不高的产品,就因为使用了耐压不足的电容而引起故障(常见电容爆裂)。

瓷片电容参数如何识别_瓷片电容的读数方法介绍

  电容识别: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13表示编号为13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XC=1/2πfc(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2、电容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uF/16V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字母表示法:1m=1000uF,1P2=1.2PF,1n=1000PF,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224表示22×104PF=0.22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符号FGJKLM允许误差±1%±2%±5%±10%±15%±20%;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1uF、误差为±5%。

瓷片电容参数如何识别_瓷片电容的读数方法介绍
  三、识别瓷片电容规格的详细方法
  规格一:1000V-6000V高频瓷片电容
  高频瓷片电容一般主要都是运用于较高稳定振荡的回路中,因此其在稳定性方面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比较常见的耦合电容以及高压旁路就会选择用高频瓷片电容。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可以耐受高温以及耐磨性比较强,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电视接收机上就会使用高压瓷片电容。

  规格二:50V以下低频瓷片电容
  低频瓷片电容主要是运用在一些工作频率比较低的回路中,在这类型的回路中往往对于电容的稳定性以及损耗的程度要求都不是很高。尤其是在一些脉冲比较强的电路中是不能使用低频瓷片电容的,否则很有可能会被电压直接击穿。

  二者的差异比较
  二者不同类型的瓷片电容规格识别可以直接通过电容器或者是电路来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可以耐受高压,绝缘性比较好,而且比较可靠,运用于高压电路中的就属于高频瓷片电容。而低频瓷片电容相比较而言可靠性以及成本都比较低,多数时候都是运用于一些低频电路以及耦合电路等的电容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