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LC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

楼主:
新手请教一个Mos管相关的问题。 如下图谐振电路,当M1,M2都导通时,即电路中只有电感L起作用,L1和L2被短路,此时电路处于谐振状态,谐振频率为200kHz。如果M1,M2都不导通,L,L1,L2同时被连入电路,此时电路谐振频率变为400kHz。
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变电感值的大小来改变电路的谐振频率,请问这样的设计可行吗?

我目前在LTSpice中模拟的结果是,当只有L连入电路时,结果正确,当L,L1,L2同时连入时,结果不正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入是交流电压,MOS管不适合用于导通交流电压。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改进呢?

拜托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图中未标注各电感电容数值以及MOS管型号。
MOS管漏极门极之间电容以及门极源极之间电容不算很小,而且这些电容的数值在MOS管导通和关断时并不相同。这些电容当然会对谐振频率产生影响。

网友B:
没有看图,图应直接贴出而不是作为附件供下载。用切换法改变LC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不能使用MOS管。原因不仅仅如楼上所言,MOS管具有极间电容。更甚的是,MOS管基本上都有个寄生二极管,在MOS管截止时,该二极管仍然接在电路中,自己分析一下会导致什么后果。

网友C:
LTSpice中模拟的结果是,当只有L连入电路时,结果正确?
怎么个正确法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图,图应直接贴出而不是作为附件供下载。用切换法改变LC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不能使用MOS管。原因不 ...

谢谢您的回复,我有把图贴在题目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
想请问一下,那如果换成别的器件比如晶闸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Spice中模拟的结果是,当只有L连入电路时,结果正确?
怎么个正确法想知道

我的谐振电路目的是放大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只有L连入,电压可以正常放大,其他时候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未标注各电感电容数值以及MOS管型号。
MOS管漏极门极之间电容以及门极源极之间电容不算很小,而且 ...

感谢您的回复,那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不应该用MOS管,而应该用别的元件例如晶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那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不应该用MOS管,而应该用别的元件例如晶闸管?

晶闸管大概更不行。
晶闸管导通时有压降,无论普通晶闸管还是双向晶闸管。压降通常1V还要多一点,你的谐振回路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损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那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不应该用MOS管,而应该用别的元件例如晶闸管?

如果是要用电信号控制电感或者电容元件接入,倒是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可以考虑。继电器闭合时电阻远比电子器件小,释放时的分布电容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大概更不行。
晶闸管导通时有压降,无论普通晶闸管还是双向晶闸管。压降通常1V还要多一点,你的谐 ...

最好是不要有压降,那请问您觉得有别的更合适的元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回复,那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不应该用MOS管,而应该用别的元件例如晶闸管?

老式的收音机,就是用机械开关(手动)转换接入电感(线圈)来实现改变波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式的收音机,就是用机械开关(手动)转换接入电感(线圈)来实现改变波段的。

我要设计成自动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方式。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我有把图贴在题目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
想请问一下,那如果换成别的器件比如晶 ...

可控硅的导通阻抗较高且压降很大,根本不可以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要设计成自动的,所以不能使用机械方式。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你的整个设计思想都是错的,还是先说清楚你到底想实现什么,具体的应用又是什么。基本技术方向选错了,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最终一定是白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整个设计思想都是错的,还是先说清楚你到底想实现什么,具体的应用又是什么。基本技术方向选错了,只 ...

我就是想通过自动调节谐振电路中的电感值来调节谐振频率。
所以我想串联几个不同的电感,每个电感上面并联一个开关,控制开关的关断来使这个电感接入电路。
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电子元器件做开关比较合适。
不知道两个MOS管反向放置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前面已经有人指出,MOS管和晶闸管都是不合适的,应该选用双极型晶体管。
第二,你用几个电感串联的方式中晶体管没有公共的接地点。
第三,你开始的电路中,电感被短路后的谐振频率是最高的,而不是那个比较低的200kHz.
所以建议你修改电路:
1、将晶体管改用双极型的,
2、要有公共地,
3、晶体管集电极必须提供合适的直流电压,为此可以用隔直电容将它与电感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想通过自动调节谐振电路中的电感值来调节谐振频率。
所以我想串联几个不同的电感,每个电感上面并 ...

脱离具体应用就无法判断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了,你的回答跟没答等效。
比如收音机换台就是通过改变本振谐振频率的办法,但改变的是电容而非电感,更有频率合成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可脱离了具体应用,谁知道怎么做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