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小课堂之模组供电你要避开的几个坑?

楼主:
今天小编就模组供电的基本常识进行了总结,下面的同学好好听讲的哦!
1 使用USB给模组供电的注意事项
标准的USB接口仅提供最大500***峰值电流。对于2G模组来说,不能满足峰值电流的要求;对于NBIoT模组来说,可以满足其峰值电流的要求。那么重点是什么呢?如果使用USB接口给NBIoT模组供电,需要保证USB接口的电源稳定性,确保USB接口不出现大电压跌落和大电流电涌

2低压工作条件下是否会对模组产生影响?
当模组的供电电压低于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最小值Vmin时,极易造成模块固件跑飞,造成模块不可恢复宕机故障(切记!切记!使用模组的同学),所以请务必保证模组供电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

3 模组电源供电特性是什么?
在GSM/GPRS 模块应用设计中,电源设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 GSM 发射时每隔4.615ms会有一个持续577us(即1/8 的TDMA 周期(4.615ms)的突发脉冲。在突发脉冲阶段内,电源必须能够提供高的峰值电流,保证电压不会跌落到模块最低工作电压。(这是重点的喔)

以2G模组为例,在最大发射功率等级下,模块的峰值电流会达到2A,这会引起VBAT端电压的跌落。为确保模块能够正常稳定工作,建议VBAT端的最大跌落电压不超过400mV。
电压跌落逻辑如下图所示:

电压跌落逻辑图示

4 电源输入管脚的电容是否可以减少?
电容主要有四种作用,分别是储能、滤波、旁路、去耦(记住了喔),电源管脚处的小电容主要是滤出电源高频噪声(即旁路),稍远的大电容主要是储能、滤波,可以根据实际电源测试结果酌情增减电容。

好啦,今天有关模组供电的知识,就先给各位同学普及到这了,下一期我们再见!想要了解更多模组相关知识的同学,可以之直接文末留言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公众号“中移模组”,提问留言!欢迎加入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A:
还不错,挺好的资料

网友:
,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A:
期待有更多的介绍啊,还有后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有更多的介绍啊,还有后续吗?

感谢关注小编,每周都会更新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小编微信公众号“中移模组”,直接留言交流!

网友:
感谢关注小编,每周都会更新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小编微信公众号“中移模组”,直接留言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挺好的资料

感谢关注小编,每周都会更新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小编微信公众号“中移模组”,直接留言交流!

网友:
确实不错的资料啊,一定要过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