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接收

楼主:
 我现在用Cyclone V的FPGA接收8路差分数据,12bit,600M数据率,现在用LVDS_RX核接收数据不正确,这8路数据不是同步的,请问大家什么办法能让这8路差分数据同步啊,不然的话我解出来的数据永远不对

网友:
PS:我看的xilinx的FPGA例程是用iodelay来控制每个通道的延迟

网友:
先看仿真结果,前仿真 后仿真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的PCB没问题,接下去时序分析要正确,所以提问要详细些,

网友A:
补充:设计了一个FPGA处理板,驱动一款图像传感器,传感器发送8对LVDS数据信号,我用FPGA接收,PCB设计中差分线的等长都很严格,PCB板也没问题,传感器的手册中说明了这8对LVDS信号之间不是同步的,实际接收需要对齐操作(bit对齐、word对齐、通道对齐),然后传感器对应的开发板是xilinx的,给的例程bit对齐是用iodelay来计算每对差分的延迟进行对齐。我现在用altera的FPGA做,没找到类似这样的功能,接收的8对LVDS数据有的正确有的乱,所以想请教一下如何用altera的FPGA在接收的时候能让8对LVDS信号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设计了一个FPGA处理板,驱动一款图像传感器,传感器发送8对LVDS数据信号,我用FPGA接收,PCB设计中差 ...

Altera 里我没看到过iodelay,但是你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我一般是通过时序分析解决的。你不会吧,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把主要的几个信号放到逻辑分析里,实时采集波形看一下,Quartus 会自动给你添加时序限制的,有时候也能成功。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era 里我没看到过iodelay,但是你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我一般是通过时序分析解决的。你不会吧,有一个 ...

请问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啊,我没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