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后接反相器作用

楼主:
时钟信号后接反相器作用

不明白的地方:
1、反相器的作用
2、反相器输入输出串电阻,以及C8011的作用

还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时钟信号经反相器再供其它芯片使用,可以扩大时钟信号驱动能力。
不一定是反相器,同相也一样可以扩大时钟信号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经反相器再供其它芯片使用,可以扩大时钟信号驱动能力。
不一定是反相器,同相也一样可以扩大时钟 ...

您好 那电阻及电容有什么作用 可以扩大时钟信号驱动能力直接接反相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反相器输入输出串电阻,以及C8011的作用

据我看,三个元件没有多大用,可以去掉(开路)。数字电路芯片,不需要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输入输出串电阻,以及C8011的作用

据我看,三个元件没有多大用,可以去掉(开路)。数字电路芯片, ...

哦哦 一直纠结这三个器件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 一直纠结这三个器件的作用

反相器在此是作为数字芯片使用。作为数字芯片使用,默认输入信号非零即一,必满足数字信号输入要求,故不必加入偏置。
但反相器也可能作为模拟芯片(反相放大器)来使用,例如用74HC04芯片和石英晶体构成振荡器。此时需要加入直流偏置,简单的方法就是从输出端接一支上兆欧电阻到输入端。但作为模拟芯片使用时也不必加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在此是作为数字芯片使用。作为数字芯片使用,默认输入信号非零即一,必满足数字信号输入要求,故不 ...

多谢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