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几种wifi模块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wifi的项目,各位给推荐几个厂家的wifi模块。
最好是宽温的
目前淘宝上最多的是ESP-7266的芯片,还是想在比较一下。大家给推荐一下吧!
对外接口:串口、SPI等都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安信可ESP-12F,汉枫HF-LPT230是我用过的,量产过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信可ESP-12F,汉枫HF-LPT230是我用过的,量产过的,仅供参考

谢谢了啊

网友B:
是ESP8266吧,ESP32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SP8266吧,ESP32也不错。

是ESP-8266,我给写错了.

网友:
应该是ESP8266吧。
安信可的ESP12不错;庆科的WIFI模块也可以;
串口和SPI口速率可差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