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88芯片程序重烧录

楼主:
我现在烧录一个LPC2388的芯片程序,烧录完毕之后发现不是烧录自己想要的那个程序,现在没有办法对芯片进行二次烧录,有人知道方法么,请指点一下,我用的是jlink。

网友A:
可以直接用jflash 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jflash 烧写

现在主要是JLINK都连不上了 ,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看看官网有没解决方案

网友:
连不上先把硬件排除了,软件设置就那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