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
电路需要16V和8V,不共地。我是硬件菜鸟,老板找了个高手画了下面

第二个图所示的电路。仿真没问题。可是在面包板上搭电路试,老是烧
三极管。我都快没信心了。我们老板,不太懂电路,他让我在3个NPN三极管
前面串上1M欧的电阻,我感觉不行,一试,果然电压值变了。于是,老板

让我在3个NPN三极管前面串300K的电阻,我觉得还是不行。这都是感觉,
我感觉会分压,结果一试电路,正常了。电压值正常,管子也不烧了。

我觉得不可思议,在Multisim里仿真,也是正常的。
大神看看,给我讲讲这个电路,为什么串联300K电阻和不串联都可以呢?谢谢!另外,三极管用的是8050和8550,mulitisim里没有,所以用上面的代替。

网友A:
不管你串联多大电阻,你的16V和8V带不起甚至很轻微的负载,哪怕1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串联多大电阻,你的16V和8V带不起甚至很轻微的负载,哪怕1mA。

“老板找了个高手画了下面第二个图所示的电路”

实在没看出来“高手”如何高。“下面第二个图”就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
要把24V分成16V和8V串联,应该使用一个运放,各NPN和PNP三极管发射极联接在一起,基极也联接在一起。

网友B:
只要电压不管电流能力,,,
这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不管电流能力,,,
这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呢

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
“给触摸屏供电”
触摸屏需要多大电流?如果电流很小,何必三支三极管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触摸屏供电”
触摸屏需要多大电流?如果电流很小,何必三支三极管并联?

那个高手说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高手说的,我也不清楚

触摸屏需要多大电流?你总要知道吧?若是触摸屏需要多大电流都不知道,何谈设计电路?

在21ic上面你提问的那个帖子,7楼已经说过“你老板哪里找到这么奇葩的“高手”。。。。。。。”,8楼说的更不堪。

网友:
运放打架事件

我想说的是这个烧三极管的问题值得深究,不知道那个高手有没有告诉你们烧三极管的原因。在这里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高手拍砖。    导致三极管烧坏的直接原因肯定是NPN与PNP的集电极穿透电流过大这个应该无可争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穿透电流不可控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认为是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这次的烧三极管事故。请看我分析的具体过程:

    假设输出电压已经稳定为R6,R7的分压值附近,此时由于两个运放的失调电压差异,两个运放就会对反馈回反向端的电压产生“争议”,假设上面的那个运放简称 ”上运放“ 它认为输出电压是7.837V(以GND为参考)为平衡值此时上运放输出电压停止变化,但是下面的下运放由于失调电压差异它可不认为7.837V为平衡值,它可能认为是更高或更低的值,如果认为是更低的值那么它就会主动去拉低输出电压,它这么一拉低上运放可就不干了玩命的加大上面的NPN管的基极电压试图让输出电压稳定在7.837V,上运放这么一搞下运放就更加火大了,老子偏要把电压拉下来!这就使冲突进一步升级了,因为上运放和它的NPN管也不是吃素的,于是这俩货就杠上了。最终总有一方先哭了因为它已经耗尽了气力(输出电流饱和)这场架它已经站了下风输出电压没有拉到它认准的那个值,它哭的如此苍白它是为自己的力不如人而哭的,打不过人家的滋味是真不好受。这时另一方则略胜一筹在中和了对方的反力的情况下自己还能有点余力使输出电压稳定在7.837V左右,此时由于上下运放都在较劲从而导致集电极穿透电流非常大三极管发热严重时间一长于是就烧坏了。

    另外我再说下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下运放如果认为7.837V更高的值为反馈电压平衡值则这场架就干不起来了,上下会相安无事我们也就没有热闹可看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正好提供了一个解决烧三极管问题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是这个烧三极管的问题值得深究,不知道那个高手有没有告诉你们烧三极管的原因。在这里我说一下我的 ...

说得不错。
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电路才应该称为奇葩电路。设计此电路的才应该称为奇葩高手。

网友:
解决方案

Rnew的取值应该满足Rnew两端压降大于或等于2倍的运放失调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错。
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电路才应该称为奇葩电路。设计此电路的才应该称为奇葩高手。

感谢老师的肯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new的取值应该满足Rnew两端压降大于或等于2倍的运放失调电压值。

用一个运放,所有问题都解决。
一个运放,显然不存在“上下运放都在较劲”的问题。一个运放自己和自己怎么杠?

网友C:
谢谢各位。这是液晶屏的电流参数。
你们看看怎么设计电路好,弄个电路出来。
我是个小菜鸟,硬件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运放,所有问题都解决。
一个运放,显然不存在“上下运放都在较劲”的问题。一个运放自己和自己怎 ...

只用一个运放,NPN和PNP会有一个交越失真的问题不知道该电路的设计者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当然对于大部分常见负载来说这都不算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用一个运放,NPN和PNP会有一个交越失真的问题不知道该电路的设计者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当然对于大部 ...

克服交越失真,靠施加适当的偏置,如同互补推挽音频放大器那样。
不过,不必替楼主操心了。楼主的这两组电源只需要1mA。那么使用一个运放就够了,不必另加三极管。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这是液晶屏的电流参数。
你们看看怎么设计电路好,弄个电路出来。
...

在21ic你把datasheet完整贴出来了。我也说过:你这个液晶屏包括背光需要五种电压。

网友:
各位大神都来帮忙啊。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