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画四层板的电源层

楼主:
网上的ad画四层板的文章,其中有一个power层的板子。
各位高手如何能画出这种多个电源网络的板子。"主要这个层是一个正片层Layer"
难道是用铺地的方式吗?

本人四层板是外行!!!
谢谢各位,跪谢!

网友:
通常是把中间的设为电源层,为负片

网友:
首先 ,把相同的网络尽量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很好的进行网络划分,(点击“Place”(快捷键P→L)→“Line”→然后就可以画定区域了→通过Shift+空格来改变画线的方式→圈定一个区域之后→双击该区域→就可以定义你所需要的电源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正片画法,就是采用铺地的方式,只是连接的网络是相对应的电源网络。

网友:
谢谢各位,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