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 C 接口问题 紧急求助

楼主:
用USB3300驱动USB之前其他产品有用过,没问题。最近一个项目把USB接口换成了TYPE C ,重新布线,结果焊了3块板,都是同一问题:USB口接电脑,基本上不能被识别,偶尔能识别。除了布线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大神用过TYPE C的,看看下图电路有没有问题呢(DP上拉电阻只是备用)? 特别是TYPE C接口方面: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看起来A5、B5悬空了,这里是需要通过设置电阻来识别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看起来A5、B5悬空了,这里是需要通过设置电阻来识别电源的。

TYPE C不是只接VBUS GND  DM  D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看起来A5、B5悬空了,这里是需要通过设置电阻来识别电源的。

TYPE C线里面不是只有4根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 C线里面不是只有4根线吗?

标准type c是24线的,正反各一半。简化版是16线。type c分通信和功率控制两大部分,功率部分估计你没有用到,可以不管,主要就是通信了。DP和DM和以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电压识别功能,只有识别出来才能正常通过USB对外供电。这部分需要找到资料看看。如果没有特别要求,通常就是在A5、B5上对地接一个5.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 C不是只接VBUS GND  DM  DP?

type c比USB 2.0要复杂多了,特别在电源部分复杂了很多。

网友A:
这是我用的部分电路,给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的部分电路,给你参考。

这是我用的TYPE C接口定义,你看改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用的TYPE C接口定义,你看改如何是好?

参考上面的图

网友:
DP1与DP2,DN1与DN2分别连在一起?

网友:
建议查一下PCB布线,是否差分走线,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
如下图,两组DM、DN要连起来,在不加过孔的情况下,还得借过旁边一个引脚(第9脚,左边第四脚,定义为SUB1),差分走线也不对称、不等长。不知道这样的走线行得通否?

网友A:
其它引脚都是有用处的,不能随意借用,会引发很多问题。

要求不高时,不走差分线也没有关系,特别是只当作USB2.0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引脚都是有用处的,不能随意借用,会引发很多问题。

要求不高时,不走差分线也没有关系,特别是只当 ...

谢谢大神!现在把焊盘去掉了,只借过不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引脚都是有用处的,不能随意借用,会引发很多问题。

要求不高时,不走差分线也没有关系,特别是只当 ...

重新画PCB,现在连电脑可以连上了。我发现。CC1和CC2不接5.1K电阻也是可以连接的,打开测试软件也都能连接得上。不知连与不连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画PCB,现在连电脑可以连上了。我发现。CC1和CC2不接5.1K电阻也是可以连接的,打开测试软件也都能连 ...

标准里面是需要的,用来识别设备,输出一定功率。可能有些芯片没有那么严格,不加也可以输出,或者获取的功率比较小。

网友:
版主讲解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