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的单片机怎么烧录

楼主(2018-11-17):
应广的单片机怎么烧录
有没有大哥用过这个单片机,otp的,专用的烧录器几百块太贵了,有没有其他方法烧录

网友A:
出厂没有内置ISP代码的都得要编程器或仿真器烧录,只是不同的芯片编程器价格不一样,况且前期开发应该是有对应的flash版本的芯片,不知道你是前期开发还是量产烧录,量产烧录量大可以外包。

网友B:
直接找厂家,如果量大的话,可以找厂家送,如果量小,就找通用的编程器烧录吧,不过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