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HD6-0050W系列智能激光焊缝跟踪器 -激光焊缝跟踪系统

楼主:
最新HD6-0050W系列智能激光焊缝跟踪器 -激光焊缝跟踪系统
最新HD6-0050W系列智能激光焊缝跟踪器 -激光焊缝跟踪系统
HD6-0050W是一款焊接领域专用传感器,紧凑集成了激光器与高分辨率光学成像系统,配以高防护等级外壳,适合严酷的应用场景。
由于焊接类型非常多,每种焊接类型都 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HD6-0050W采取开源的软件架构:用户根据传感器得到的XZ轮廓数据,只需要软件开发人员即可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各种焊缝跟踪及焊接质量检测应用。
相对国外固定算法的焊接传感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为了支持开源架构,传感器附有二次软件开发包,配以开源的应用程序源代码作为应用参考,可以在此基础上快速开发自己需要的应用。
由于软件的开源性,为了配合不同机器人,客户可自行添加任何通讯协议。
•每轮廓最大1280点
•0.02mm测量分辨率
•100 轮廓/秒最高采样频率
•千兆以太网数据传输
•IP67级外壳
焊接类型
——
1.V 型焊接
寻找左右两个边缘斜面,并求取斜面与上平面的交叉点,
得到焊枪头部位置。
3.阶梯焊接
寻找上表面、下表面两个平面,并求取两个表面的阶跃位置,得到焊枪头部位置。
2.左边焊接/右边焊接
寻找左边(右边)缘斜面,并求取斜面与上平面的交叉点,得到焊枪头部位置。适合无对称坡口焊接。
4.最低点焊接
将焊缝最低点作为X方向,将焊缝上表面作为Y方向。适合不规则坡口焊接。
性能指标
——
型号HD6-0050W工作距离范围
(mm)
240±60工作视场宽度
(mm)
60工作距离分辨率
(mm)
0.05工作视场宽度分辨率
(mm)
0.06X轴像素点1280最高采样频率50 Hz激光光源蓝色半导体激光器激光波长405nm激光等级2类激光器外壳防护等级IP67环境温度0至+45℃相对湿度20至85%(无冷凝)外形尺寸
(mm)
120(长)×150(高)×54(厚)材料铝重量约0.5Kg
系统构成
——
尺寸
——
案例分析
焊接行业 - 焊缝跟踪系统
基于传感器:HD6-0050
测量优势:
传感器具有保护镜片,坚固耐用
可检测V型焊缝,平面焊缝等常规焊缝,可接受特殊要求的焊缝软件定制

网友:
特性
完整的2D和3D机器视觉解决方案
6~1100mm多种测量范围可供选择,可接受用户定制
丰富的软件算法库可提供多种行业方案支持
高精度及标准数据输出
测量重复精度最高1 μm
最高1280测量点每扫描线
支持输出轮廓数据及点云数据
简单易用的现场校准
轮廓仪出厂前已校准,开箱即可使用,无需标定
位置补正消除倾斜误差
高性价比的扫描速度
全幅面扫描速度200HZ
最高支持800HZ的轮廓数据输出
丰富的端 口
千兆比特 Ethernet (GigE Vision)直连用户PC
支持IO触发和编码器输入
支持激光远程连锁输入
稳定的硬件配置
蓝色激光
IP67防护等级
灵活的软件
功能丰富灵活的动态链接算法库,支持C++,C#,JAVA,VB等软件调用
适合集成商无缝嵌入自身系统
多样应用领域
测量间距,轮廓,台阶,角度等
缺陷检测、平面度检测,物品定位
轮廓跟踪、尺寸测量、3D扫描
机器人应用

网友:
在焊缝跟踪系统中,控制器是整个系统的运算中心,控制器将激光2D传感器取得的数据进行运算,并将结果反馈给上位系统。
控制器搭载了高速CPU,运算速度快,可以使焊缝跟踪系统达到每秒100帧的高速检测、控制器拥有丰富的通讯接口和通讯协议,方便于和PLC、机器人控制器、上位机进行数据通讯、控制器的工业级设计,使得产品可以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稳定使用。

网友:
激光轮廓传感器型号选择

网友:
    HD6-W系列焊缝跟踪传感器是一款焊接领域专用传感器,用于平面、曲面、圆周焊缝的跟踪,提升焊接质量。

                其原理是通过激光检测到焊缝的X左右偏移和Z高低偏移,并将信息实时传递到机械手单元,完成各种复杂焊接,避免焊接质量偏差,实现无人化焊接。

HD6-W系列焊缝跟踪传感器配有强大的软件,支持多种焊接类型,焊缝形状实时显示。

HD6-W系列焊缝跟踪传感器具有开源的软件架构,用户根据传感器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各种焊缝跟踪及焊接质量检测应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时,用户可自行添加通讯协,与各种机器人进行配合。

具有IP67防护等级,适合各种严酷环境。为了适合更加严格的工作环境,传感器配有一系列防护配件供选择:防溅射板、可更换防护玻璃、保护气刀套件、水冷套件。

网友:
机器人实时引导焊缝跟踪

网友:
机器人应用

网友:
机器人焊缝跟踪系统

网友:
密封圈测贴合检测缺陷检测-博智慧达激光轮廓检测传感器

网友:
螺旋管焊缝跟踪

网友:
可搭载机器人的智能激光焊缝跟踪系统 实时焊缝跟踪

网友:
激光轮廓传感器采用激光三角反射式原理,实现物体任一轮廓线尺寸测量,如高度差、宽度、角度、半径等,也可以实现缺陷检测、外观尺寸扫描、表面特征激光轮廓传感器采用激光三角反射式原理,实现物体任一轮廓线尺寸测量,如高度差、宽度、角度、半径等,也可以实现缺陷检测、外观尺寸扫描、表面特征跟踪跟踪

网友:
先进的测量技术,多种目标测量性能的技术,高精度,高稳定

博智慧达2019A(1)-5

博智慧达2019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