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小白请教一下,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SW有多个,这种的要怎么接

楼主:
请问下这多个sw输出在设计的时候要连在一起吗,是根据不同的拓扑有不同的接法,比如说boost跟inverting,还是说不同的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SW有多个

说说芯片具体型号,可好?
原则上,先看清楚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SW有多个

说说芯片具体型号,可好?
原则上,先看清楚datasheet。

LT83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SW有多个

说说芯片具体型号,可好?
原则上,先看清楚datasheet。

这个boost拓扑两个sw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我不知道用inverting拓扑要不要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boost拓扑两个sw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我不知道用inverting拓扑要不要连

网上没有找到LT8364的datasheet。
要想得到帮助,把LT8364的datasheet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有找到LT8364的datasheet。
要想得到帮助,把LT8364的datasheet贴出来吧。

在这了,谢谢

LT8364

网友:
看看16面的布线DEMO
SW1和SW2是连一起的
如果不是很富裕,建议不要用LT的芯片,太贵了,不划算

网友:
这两个引脚在芯片内部已经接到了一起,如上图红色圈内所示。
芯片外部也应该联接在一起,如楼上所说16页的布板图。

网友:
搞开关电源,务必注意datasheet中给出的典型电路和典型电路板布局。通常厂家给出的就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手册没有过多说明sw1和sw2,,
只是再说sw
按楼上所分析的芯片内部已经接到了一起
在外部无论什么拓扑结构,应该是连载一起的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