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6675读数不准的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小弟在使用max6675芯片读取热电偶时,会偶然发现热电偶的温度为20477或者是0,这是什么原引,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显然没用对,要么芯片电路有问题,要么软件有错。具体如何,凭楼主提供的信息无从判断。

网友:
描述不详细,一规格书,二电路图,三程序代码

网友:
测量有问题的时候,通信接口的时序,时序图比较简单。判断是传感器异常,还是程序读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