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滤波器,定点运算如何保证数据不会溢出?

楼主:
在设计二阶滤波器时,如果DSP采用定点运算,为防止数据溢出,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比如:y(k)=b1*x(k)+b2*x(k-1)+b3*x(k-2)-a2*y(k-1)-a3*y(k-2)

网友:
为防止数据溢出,对输入数据进行限定,保证运算不会出现越界的可能

网友:
根据数据类型和计算结果范围,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输入数据进行限定,保证运算不会出现越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