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PS5430有关如何用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
问题提出:想用tps5430做一个可以调节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范围比如3~8V,看到论坛里说可以调节vsense端的电阻来调节 该端的电压,以此来调节芯片的输出电压,现在我想用单片机来调节输出,是不是只需要用一个da 输出不同的电压加在 vsense端即可? 希望有人给我解答,或者给我其他方案,如何不使用调节电阻的方式 用单片机调节输出电压?
回答:如果是TPS5430,你确实可以通过外加一个信号来调节Vensen电压来达到改变输出电压的目的,只要你通过单片机产生一个电压信号,连一个二极管,再通过电阻连接到Vsense, 设原分压电阻R1(上), R2(下),单片机连接二极管后的电阻R3, 可以得到公式: 1.221/R2=(Vo-1.221)/R1+(V-0.7-1.221)/R3, 0.7V是二极管压降,1.221V是Vsen电压,从算式看当电阻一定,不同的V(单片机输出)会引起不同的Vo(电源芯片输出), 同时要求有效调节电压V需要大于0.7V+1.221V.

(以上是控制方法之一,当然你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控制)

回答:如果是TPS5430,你确实可以通过外加一个信号来调节Vensen电压来达到改变输出电压的目的,只要你通过单片机产生一个电压信号,连一个二极管,再通过电阻连接到Vsense, 设原分压电阻R1(上), R2(下),单片机连接二极管后的电阻R3, 可以得到公式: 1.221/R2=(Vo-1.221)/R1+(V-0.7-1.221)/R3, 0.7V是二极管压降,1.221V是Vsen电压,从算式看当电阻一定,不同的V(单片机输出)会引起不同的Vo(电源芯片输出), 同时要求有效调节电压V需要大于0.7V+1.221V.

(以上是控制方法之一,当然你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控制)

事实上你采用单片机控制,如果你的单片机本身带PWM输出口,或许可以直接利用这个PWM做一个降压架构。(类似TI用C2000做电源一样)

如前面所说,单片机输出电压作为一个调整信号,输出电压作为一个调整信号,两个信号做一个加法器,加法器输出接到反馈端即可调整输出电压。

TI专家回复:可以外加一个运放,正输入端接反馈电阻,负输入端接单片机DA,输出接vsense端即可。调节DA的输出,相当于改变参考电压,从而改变输出电压

我想用430输出PWM波控制输出电压,可不可以给我具体讲一下啊,谢谢

PWM怎么做降压结构呢? 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请问是这样接吗?

这样会不会影响电源的反应速度?

请问运放该怎么选择?有设计实例吗?谢谢。

这样可以的,就是电源的瞬态特性会变差
关注讨论》》》》》》》

网友:
直接用普通IO去控制,比较担心稳定性问题。特别在上电、单片机跑飞时要特别注意,如果保护可能引发电源故障。不如直接用数字电源好。

网友:
RE: 分享:TPS5430有关如何用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

谢谢分享,真的不错,挺好的,特别喜欢你分享的东西,很精华的。

网友:
好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普通IO去控制, ...

应该不用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