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灯具防尘防水测试在国际标准如何应用

楼主:
       IEC60529是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关于机壳和机壳内设备防护等级的标准文件。所谓防护等级即用标准化的测试方法检测机壳对于危险部件的接近,通常用IP代码来表示。

  IP代码是一个编码系统用于指明机壳对于危险部件的接近,外部固体目标的进入和水的进入的防护程度的等级,并给出和这些防护程度有关的信息。IP代码一般由四位数代码组成。例如IP23CH,其中IP为国际防护代码字母;2为第一特征数字,指示的是关于接近危险部件和外部固体目标进入的机壳防护等级,可以用0到6的数字表示,无此特征时可以用X来代替;3为第二特征数字,指示的是水的浸入的防护,可以用0到8的数字表示,无此特征时同样可以用X来代替;C为附加的字母,指示的是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可用A, B, C, D四个字母来标识,但此项可被忽略;H为补充的字母,可以用H, M, S, W四个字母来标识,也可忽略。而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探讨IP代码中第一和第二特征数字。

  第一特征数字可0到6七位数字来标识,我们可暂且忽略第二位特征数字以及附加字母和补充字母,及IP0X~IP6X。在IEC60529标准中,对于每个等级的防护都有做具体的描述:IP0X——没有防护;IP1X——对于≥50mm直径的外部固体有防护;IP2X——对于≥12.5mm的外部固体有防护;IP3X——对于≥2.5mm直径的外部固体有防护;IP4X——对于大于1.0mm直径的外部固体有防护;IP5X——具有灰尘防护;IP6X——具有紧密防尘。

  对于IEC60529标准关于防尘测试在相关国际国内标准中也有涉及到,比如IEC60598灯具一般安全与要求标准第2.3条中要求按照防尘防固体异物对灯具进行分类;GB2423.37-89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中提到沙尘试验方法;GB/T4942.2-93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标准;GB7000.1-1996 和GB7001-1986灯具一般要求与试验标准,这几个标准通常只要求做IP5X和IP6X测试即可。

  第二特征数字可由0到8九位数字来标识,我们也暂且忽略第一位及附加字母和补充字母,即IPX0~IPX8. 在IEC60529标准中,对防水等级的描述如下:IPX0——没有防护;IPX1——垂直低落;IPX2——滴落(15°倾斜);IPX3——喷雾;IPX4——喷溅;IPX5——喷射; IPX6——强力喷射;IPX7——暂时性浸泡;IPX8——持续性浸泡。实验用水要求为清洁的水。对于采用何种方法来达到试验的目的,此标准中也有给出相关建议,如IPX1和IPX2通常采用滴水箱。IPX3和IPX4采用振荡管或是喷雾嘴,振荡管的半径根据被测物体的面积有8种方案可选,最小可接受直径为200mm,最大可接受直径为1600mm, 按照200mm等量递增,但是管子上的开孔数量根据等级的不同有所差别。例如,IPX3等级中,200mm的管半径可开8个孔,而IPX4等级中,200mm的管半径可开12个孔。IPX5和IPX6采用水枪,但是对于不同等级所用的喷嘴内径也有不同,IPX5喷嘴的内径为6.3mm, IPX6喷嘴的内径为12.5mm, 喷嘴到机壳的距离为2.5m~3m. IPX7和IPX8是采用半浸湿装置,IPX7标准试验时间为30MIN。

  IEC60529标准关于防水测试在相关的国际标准中也有采用。如IEC60598灯具一般安全与要求标准中提到按照防水等级对灯具进行分类;IEC6033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标准和IEC60034-5:2000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标准中都有提到对防水等级的测试。

  在实际应用上如何采用一些设备来对一些产品外壳进行测试是很多电子仪器厂家,灯具生产厂家,家用电器生产厂家等电器行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上海力汕电子(LISUN) SC-X防尘测试仪以及JL-X防水测试仪就是针对国内外相关客户开发的两款产品:SC-X防尘测试仪满足IEC60529标准(GB4208-1993)关于IP5X和IP6X的要求,根据被测物体的大小,有多种规格的产品可选。JL-X防水测试仪满足IEC60529标准(GB4208-1993)关于IPX1~IPX8的要求,有四个产品可供选择:JL-12采用滴水试验箱满足IPX1和IPX2测试标准;JL-34采用摆管和喷嘴满足IPX2和IPX3测试标准;JL-56采用水管加喷嘴的方式满足IPX5和IPX6测试标准;JL-78采用水槽来满足IPX7和IPX8测试标准。

网友:
不错啊,很有用的资料,我收下啦。

网友: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啊

网友:
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电子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