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电路为什么要通过电阻电容和GND相连?

楼主:
如图所示,可以看到以太网的接口差分信号那里连接了电阻和电容,另一端接地,而且是每两个电阻公用一个电容。这些电阻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50欧阻抗匹配及差分共模滤波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欧阻抗匹配及差分共模滤波回路

也就是说这种两个电阻中间接一个电容到GND的结构,是用来滤除差分线上的共模干扰?

网友B:
电阻是接收端阻抗匹配用的,电容只是用来隔直流,让那些电阻一端等效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接收端阻抗匹配用的,电容只是用来隔直流,让那些电阻一端等效接地。

那上面那位兄弟讲得对吗

网友:
电阻应该是用来进行阻抗匹配的,通信的时候,通信的双方需要阻抗匹配,电容我感觉像是滤波的

网友:
什么叫阻抗匹配呢?那不是多了一个负载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接收端阻抗匹配用的,电容只是用来隔直流,让那些电阻一端等效接地。

是接收端阻抗?还是传输线阻抗?搞清楚

网友:
接收端都50欧了,再接个50欧,起啥作用?只有终端电阻50欧=传输线阻抗50欧,驻波比才为1,线路完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