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楼主:
请问高手,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10.4V最大50mA,9.3V最大200mA.谢谢!

网友:
可调稳压电源啊,开关的、线性的都可以,可选的型号非常多。

网友:
如做背光
建议找电荷泵类IC芯片,2路输出的

网友:
好好揣摩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今天可是周末,鄙人堕落去了。。。”

tianxj01在那个帖子的60楼已经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16V如何产生10.4V和9.3V?”

简单地说,用Buck电路,有专用芯片。
tianxj01提出的“用一个MP1593”就很好。

网友:
上TI官网,把需求列出来会给你完整的解决方案,还是免费的

网友: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啊

网友:
兄弟,你发的帖子总能把一众高手吸引过来果然有一套

网友:
9.3V这一组电源,从你另一个帖子来看,是供给液晶屏背光用的。考虑到很多应用场合要求背光亮度可调,或者背光可以关掉,这组电源最好是可调恒流输出,而不是恒压输出,因为发光管亮度与电流近似成正比,而与电压关系近似指数函数,若用可调电压输出,电压难以控制。

网友:
这是群创7寸屏用的几组电源经典电路!

网友:
用线性稳压电路,成本最低,稳压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