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源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想设计一个降压的稳压电路,输入20V,输出3-15V可调。输出电流可达到1A.
我的初步电路图是这样,通过调节三极管导通和关断控制输出电压,但是输出端接负载,当负载的阻值变化时会影响到三极管上的电压从而改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所以是否需要一个反馈来控制调节负载时三极管上的电压不变。这应该怎么弄?求大神相助

网友:
“所以是否需要一个反馈来控制调节负载时三极管上的电压不变”

必须的。

网友:
“当负载的阻值变化时会影响到三极管上的电压从而改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负载变化时不会影响三极管上的电压,因为你的电路是“调节三极管导通和关断控制输出电压”, 即三极管处于开关工作状态。

你要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开关电源。要想弄清楚“这应该怎么弄?”,最好是先看看开关电源有关书籍。
如果是要做这么一个电源(输入20V,输出3-15V可调。输出电流可达到1A.),那么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
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但看你的信息貌似是采用线性电源,最好把你设计的方案草图画出来,发出来的图有问题没关系,就只要探讨的

网友:
直接用开关芯片LM2596adj搞就可以,成本又不高

网友:
你的电路,已经是具有反馈的电路,只不过反馈不强,所以输出不够稳定。要提高输出的稳定性,应该从输出端(三极管发射极)进行电压取样,取样得到的电压与电压基准比较,其差经放大后反馈到三极管基极来进行控制。放大可以用一个运放,也可以用分立元件(分立元件电路复杂且成本高)。这样带放大的负反馈电路,其性能比首帖图要稳定得多。

网友:
市场上有很多把串联调整管(首帖图中三极管)和控制电路都做到一起的可调稳压芯片,例如LM317,该芯片仅三条引脚,直接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