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绘卤素灯驱动电源原理图 求解

楼主:
拆修一台显微镜卤素灯光源的驱动电路。虽然绘出草图,但对其原理不了解,可有高手能点拨一二?!请不吝赐教,谢谢!

对开关电源的知识不甚了了,所以,草图中是否有误,也不得而知。指正就好,请勿见笑!

注:
1、图中深色区域中的mos管烧坏短路,S极两个电阻也烧了。
2、PWM 3843 与光耦PC817及其周边元件在一个小PCB上,没拆。
3、开关变压器的标注是按照接线顺序排布的,同名端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看了几位回帖,还是没清楚。索性将PCB照片也发上来。照片中的元件标号与草图中是对应的。

网友A:
图中元件的序号均为原板中的标注。
估计是为了防伪?打乱了排列顺序,令人看不出彼此关联。

网友:
这幅图有问题,你在核对一下电路板,几个点估计你画错了,图中深色mos管是开关管,管子一击穿地下的电流反馈电阻肯定会烧,你去看一下3843的数据手册,里面的信息有助于理解那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元件的序号均为原板中的标注。
估计是为了防伪?打乱了排列顺序,令人看不出彼此关联。

主电路就是错误的。
如3楼所说,表示联接的若干个“点”错了。

网友:
错误确实比较多,想画好,有的元件必须拆掉
UC3843相连的线管脚都没标,,
反激变压器同名端标记错,,,

网友:
谢谢回复!我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实际电路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
1、  3843的管脚是在一个模块(PCB)上,没焊下来这个模块。所以没画这部分。只是将这个模块做为单独的器件画上了。
2、  变压器焊在板子上,用万用表测了那些是同一个绕组的,同名端却没办法根据管脚判断。板上无标记。
3、至于其他错误,确实不知在哪儿,方便的话请一一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