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是Rc本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的类容。。。看得不怎么懂!正如他说的电流源阻抗无穷大,和Rc并联,那么负载不也是Rc并联吗?信号在C极产生。而Ie是固定的,接上负载会加大Ic电流,从而Rc压降会变大。再而令到Uc降低?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的类容。。。看得不怎么懂!正如他说的电流源阻抗无穷大,和Rc并联,那么负载不也 ...

两电阻并联,并联后的电阻值主要由较小的电阻决定。两电阻相差倍数越大此规律越准确。如果两电阻相差数十倍或者以上,则大电阻可以忽略。
双极型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输出在集电极,而集电极输出电阻比负载电阻大得多,故总输出电阻主要决定于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的类容。。。看得不怎么懂!正如他说的电流源阻抗无穷大,和Rc并联,那么负载不也 ...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而Ie是固定的,接上负载会加大Ic电流”

没有这回事。

网友:
首帖图中三极管发射极对地有一支电阻(2k),此电阻会产生负反馈,使集电极输出电阻变得比没有负反馈时更大,而且是大得多。这样,集电极输出电阻就更加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