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使用过AMIS-30543驱动过步进电机啊

楼主:
AMIS-30543驱动步进电机的PWM的频率是固定的吗?如何进行电流检测?
反电动势输出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A:
AMIS-30543输出的PWM波是固定的,不需要外部设置,干预,很好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IS-30543输出的PWM波是固定的,不需要外部设置,干预,很好用的芯片!

反电动势输出引脚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电动势输出引脚是哪个

SLA,我写的程序没有用这个引脚

网友C:
pwm频率固定的话要怎么调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频率固定的话要怎么调速啊?

PWM波频率改变才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