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7V的问题

楼主:
原来在论坛上发了两个帖子。
第一个这个奇怪的电路,用24V分压分成16V和8V,然后由16V产生10.4,9.3,3.3,由8V产生-7V。
那个电路产生9.3V带不了200mA的负载。我自己用LM317生成了9.3V电压。
可是后来又发现16V和-7V不共地,所以-7V要单独产生。
原来板子上已经有5V和3.3V,电路图如下:

我是个菜鸟,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决定用LM317,24V转成16V,16V转10.4和9.3V。
现在就差一个-7V了。请问高手,用什么片子好,谢谢!

网友A:
“可是后来又发现16V和-7V不共地,所以-7V要单独产生。”

还有此事?不共地,怎么知道产生了-7V?-7V电源的正端就应该是地。

网友:
“第一个这个奇怪的电路,用24V分压分成16V和8V,然后由16V产生10.4,9.3,3.3,由8V产生-7V。”

“24V分压成16V和8V”,16V和8V联接处就是“地”。严格地说,产生的是-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后来又发现16V和-7V不共地,所以-7V要单独产生。”

还有此事?不共地,怎么知道产生了-7V?-7V ...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那么你搞的这一切,不符合你的液晶屏要求,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你的液晶屏,除背光之外,其余各组电源都必须共地,否则不能使用,而且很可能烧毁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那么你搞的这一切,不符合你的液晶屏要求,不能使用。

你仔细看我的帖子了吗?我后来又换了LM317,现在就差-7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时候,就不是用同一个地测得

如果不共地(注意负电源的地是0V),负压没有意义,相当于独立的+7V电源。是否为独立电源,看整体电路,独立电源的负载之间是没有电气连接的。负压电源一定是指在有正压电源的系统中,以正电源的0V为基准测量得到的负压。在有的电路中,比如过去的全PNP晶体管电路中,往往采用电源的正极接地,但这样的负载因无对应的负极接地电源,仍然可以看作是正电源供电,二者完全等效。电源的正负一定是基于参考点的,且必须在系统内同时存在以参考点为基准的正负压电源时概念才成立。

网友B:
我想用MC34063产生-7V,可是不知道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我的帖子了吗?我后来又换了LM317,现在就差-7V了。

你的帖子,恐怕要数我看得最多也最清楚。
而且我还要说:从24V分压得到16V和-8V,然后由16V由LM317产生9.3V(200mA),此方案极不可取。-8V也要流过200mA电流,但这部分电流完全消耗在内部,没有供任何用电设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MC34063产生-7V,可是不知道电路如何设计

34063的负压电路,在其手册里就有,网上也有很多电路,建议先好好看看器件手册。
不过,从maychang的回帖可以获知,就楼主的问题独立来看是一回事,基于应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建议楼主务必先弄清具体的应用需求,问题不能脱离应用,否则你得到的解答虽然独立看没问题,但可能对你遇到问题的解决没有直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恐怕要数我看得最多也最清楚。
而且我还要说:从24V分压得到16V和-8V,然后由16V由LM317产生 ...

不是的,那个24V分压电路已经放弃了。16V也是LM317产生的。

网友B:
我仿真这个电压为什么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这个电压为什么是0V?

”我仿真这个电压为什么是0V?“

不知道你的仿真为何输出是0。
但知道你的图中C3画反了。

网友:
仿真可以产生-12V了,怎么才能改成-5V啊?
我在手册里没找到算电阻的公式和表格。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这次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网友:
用可调电阻调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0.22欧那个电阻应该用多大功率的?谢谢!

网友:
这是开发板的电路,原来用这个老试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