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目前主流的单片机,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现在电子开发用的单片机种类有好多了。从最早的51,到现在的STM,还有各大公司推出的。基本原理都大同小异,但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想问问大家,平时接触的都是什么单片机,为什么会选用这款芯片。各自的使用体会,有什么优缺点。
小管想找机会凑点资源,出一个开发经验系列。优选几款最主要最热的单片机下手。
请大家多支持,给提点建议!

网友:
通用的小ARM芯片选ST的。STM32资料多价格还不错。当初选择它是因为推广不错,库做的也好,芯片容易买。现在可选项多了。许多国产芯片业都很不错:
GD32 灵动 大华 华芯微特 Navota 国产芯的特点是,有标准库,价格低。但总体技术支持差点。芯片也以低端为主。

网友:
MCU的优缺点往往因人而异、因应用而异,甚至因时而异,所以只能就具体的应用和开发者以需求为主导进行选型比较,追求最优性价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性能、功能之外还有个成本,成本又包括器件价格和开发成本、维护成本等,而应用又千差万别,所以各门类的MCU只要还在大量生产,那就说明有其特定的优势应用领域。泛泛的比较,只能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生产厂的出货量,二是特定用户的数量。就楼主的想法而言,恐怕是后者,就是使用某种MCU的网友数量。只是,用的人最多的,未必就是产销量最大的。
目前,在一般小规模开发者和学习者中,相对更受欢迎的主要是ST的STM系列、STC的51系列,TI的430系列。其它的,要么是针对规模用户,比如大量的台系MCU,要么就是热度逐渐下降的比如昔日的明星PIC和AVR等,现在至少在电子类论坛上的热度大不如前了。51系因生产商众多,在国内推广的历史和持续时间最为悠久,资料丰富,现在又有大量廉价国产货,所以依然用户广泛,可以说基本面依然优势明显。STM在国内的ARM平台推广中做的相对最为出色,加之ARM的优秀性能,对求新、求快的年轻人吸引力明显,所以近年来关注率持续上升,目前依然可以说是处在主升阶段。430系列主打优秀的低功耗特性,加上TI的强大实力后盾,在以电池供电的便携应用项目上具有独到的优势,故而一直拥有稳定的核心用户群。
对初学者而言,严格讲无所谓以什么入门,所有的MCU都是相通的,真正掌握一个就应该能掌握全部,但从参考资料的获取成本和便利性、入门价格上讲,还是51优先。后期追求性能时转向STM,追求低功耗便携时转向430,所以建议楼主以此规划。资料的归集、整理及祛伪存精对初学者的帮助会很大,但若能系统化更是善莫大焉。

网友:
430在偏重功耗低的产品中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大的,比如抄表产品需要电池供电的地方
stm32的外围接口多,开发效率高外围器件少相对成本低,但是入门就有点难度
51是入门最简单, 相对来说好学, 功能少 ,控制比较方便
电子论坛,这些单片机的资料应该是越多越好,各有需求

网友A:
现在低功耗做的好的单片机已经不止是MSP430了,STM8L系列也不错,库跟STM32的很类似,如果有STM32的开发经验,上手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低功耗做的好的单片机已经不止是MSP430了,STM8L系列也不错,库跟STM32的很类似,如果有STM32的开发经 ...

STM32L0 好像出了一种很便宜的芯片 : STM32L0x0   16KB、64KB或128KB的闪存,128B、256B或512B的 EEPROM 说是L0系列低价型。

网友:
比较多的非斯卡尔,只是因为以前的成熟产品过了测试,自己玩stm多f0147都行,无所谓用啥

主要还是看需要,记得以前做的小玩意儿24路ADC+双can,用了一个非斯卡尔省了好多电路

网友:
吐槽一下PIC,后来者就别用了,用PIC有20多年了,眼见了它的从简到繁,盛极而衰的过程,
早期的PIC16CXX系列简单而稳定,后面是越做越乱,乱并不是复杂。一个单片机为了不用的定价要分出好多档,选好型后发现低档的比高档的还贵好多,因为出货量不用。
MPLAB也是越做越大,安装程序都要比做系统还复杂,现在搞个跨平台的,高大上的感觉,就是慢
再说一下PIC18这个系列看着不错,向C靠近了不少,程序写起来比较顺手了。但是设计上有些脑残,比如快速RAM要分两个区,做在最后一个BANK就好了。USB系列的USB读写区一个系列一个变,有些规格书就错了(如97J94系列)。
PIC32做出来好多年了,可是无论RAM,ROM,外设,价格都不是ARM的对手了
最核心的还是价格,15CNY可以买STM32用到爽,谁还会用8位的MCU
早年的ICD2,PICkit2,3基本上开源的,DIY好容易,大家改来改去比原厂耐用,现在出的PICKIT4功能还不全,是便宜可是限流50MA真是想不清楚它要做什么。
收购了ATMEL后花了大力气推广,ATMEL产品是不错的,有些特色,能用IO软模拟USB,可是今非昔比了,上不了C的单片机直的好难推广了(有些产品天生不适合用C写)。

网友:
现在基本上用STM32,STM8(提了价,但是性价比还在,比如DMA功能);
HOLTEK也算是不错的,其他的台系就算了。选好了松翰型号,过了几天说不买了。新唐有个USB+LCD不错可是价格太感人

网友:
许多国产芯片业都很不错:像WCH沁恒,主要做接口类芯片。其8和32 Mcu都带有usb口,但价格还蛮低的。资料,例程和技术支持 很全。

网友:
STM32F767

网友:
准备用STC呢,听说稳定性不太好。性价比也不高。算了,进攻STM32和STM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