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IO口输出为5V的单片机

楼主:
我需要用5V的输出来做触发信号,但是不知道哪款单片机的IO口输出是5V,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谢谢。

网友A:
现在的单片机都往低电压发展 建议你使用电平转换
我以前玩过富士的cortex-m3单片机 支持5v 工作是发热严重 你可以看看这个系列MB9BF524LPMC1

网友B:
工作电源电压为5V的单片机,输出幅度一般可以达到0~5V。老式单片机,工作电源电压一般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单片机都往低电压发展 建议你使用电平转换
我以前玩过富士的cortex-m3单片机 支持5v 工作是发热严重 ...

谢谢, 我打算用3.3V的单片机加电平转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源电压为5V的单片机,输出幅度一般可以达到0~5V。老式单片机,工作电源电压一般是5V。

谢谢, STC89C52有5V的单片机,但是我打算用3.3V的单片机加电平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STC89C52有5V的单片机,但是我打算用3.3V的单片机加电平转换了。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为什么要输出是5V的单片机呢,直接使用164245或者16245转一下不就行了。如果要双向自动选择的,用TXB0104转就完了。
另外5V电压不是你的唯一标准吧。例如容量、速率等等。所以用业界比较流行的,然后转一转。

网友:
AVR、PIC、51很多都是支持5V的。

网友:
除了1980s或更早的古董,任何5V供电的MCU其IO输出都是非常接近5V的,而任何5V以下供电的MCU都不可以直接输出5V电平。所以,楼主要么采用5V直接给MCU供电,要么外加电平转换,但依然需要5V电源。

网友:
1、stm32有部分IO是容忍5V的,设置开漏输出,然后外加5V上拉电阻;
2、用两只NPN三极管做开关控制,如果做输出波形没有要求同相的话可省去一只三极管,附上电路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