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PCB设计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楼主:
问:AD09PCB铺铜时怎么选择90°/45度/圆弧角啊!

答:你在敷铜的时候可以按shiift+空格 来切换角度,这样是比较快的。

问:请问大家关于AD格式导出3D文件给结构工程师有什么好的方法?

答:建议你孔都放置钻孔属性 然后需要的机械属性器件都给他整上3D,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问:请问大家关于AD格式导出3D文件给结构工程师有什么好的方法?

答:建议你孔都放置钻孔属性 然后需要的机械属性器件都给他整上3D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问:AD输出Gerber提示Gerber failed to match all shapes解决办法?

答:主要是D码格式的问题
1、在输出Gerber的界面找到D码格式那个选项吧

把Embedded apertures前面的勾去掉,然后点击 create List From PCB 重新生成下D码 在输出就可以了。

问:altium17添加缝合过孔出现问题?

答:你先把铜皮去掉,在添加缝合孔,之后再铺铜。

问:PCB设计中布局的检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答: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布线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理的布局是PCB设计成功的第一步。

问:PCB设计中消除电磁干扰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1、减小环路:每个环路都相当于一个天线,因此我们需要尽量减小环路的数量,环路的面积以及环路的天线效应。确保信号在任意的两点上只有唯一的一条回路路径,避免人为环路,尽量使用电源层。

2、滤波:在电源线上和在信号线上都可以采取滤波来减小EMI,方法有三种:去耦电容、EMI滤波器、磁性元件。

3、屏蔽。由于篇幅问题再加上讨论屏蔽的文章很多,不再具体介绍。

4、尽量降低高频器件的速度。

5、增加PCB板的介电常数,可防止靠近板的传输线等高频部分向外辐射;增加PCB板的厚度,尽量减小微带线的厚度,可以防止电磁线的外溢,同样可以防止辐射。

问:PCB设计中布局的检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答: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布线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理的布局是PCB设计成功的第一步。

布局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交互式布局,另一种是自动布局,一般是在自动布局的基础上用交互式布局进行调整。在布局时还可根据走线的情况对门电路进行再分配,将两个门电路进行交换,使其成为便于布线的最佳布局。

在布局完成后,还可对设计文件及有关信息进行返回标注于原理图,使得PCB板中的有关信息与原理图相一致,以便在今后的建档、更改设计能同步起来, 同时对模拟的有关信息进行更新,使得能对电路的电气性能及功能进行板级验证。

考虑整体美观:

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一是要注重内在质量,二是兼顾整体的美观,两者都较完美才能认为该产品是成功的。

在一个PCB板上,元件的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

布局的检查:

1、印制板尺寸是否与加工图纸尺寸相符,能否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有无定位标记。

2、元件在二维、三维空间上有无冲突。

3、元件布局是否疏密有序,排列整齐,是否全部布完。

4、需经常更换的元件能否方便的更换,插件板插入设备是否方便。

5、热敏元件与发热元件之间是否有适当的距离。

6、调整可调元件是否方便。

7、在需要散热的地方,装了散热器没有,空气流是否通畅。

8、信号流程是否顺畅且互连最短。

9、插头、插座等与机械设计是否矛盾。

10、线路的干扰问题是否有所考虑。

问:AD 中PCB layout能不能一次性修改线选的多根走线线宽?

答:可以的,线选之后 可以再按F11,然后 如图,

可以找到width处,更改你想改到的值

问:我用SI9000软件计算差分线的阻抗时,因为要同时满足3W和线宽,所以每次我在改线宽时,也要更改线距,感觉特别麻烦,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没?

答:1:快捷键DC,打开类管理,在差分类那栏添加差分的类。

2.打开网络分类栏,点选差分类的管理,并在其中添加差分。

3.设置差分类的差分规则,这样就不要每次去调了。

网友:
在输出Gerber的界面找到D码格式那个选项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