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否实现在下载程序过程中利用LED闪烁提示下载进度

楼主:
在烧录程序过程中LED会闪烁,提示正在下载程序,常亮表示已下载完成。能否怎么实现?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没用过,,利用IAP在线升级的方式,应该可以在BootLoader程序里边做

网友:
一般仿真器都有下载指示灯 下载时肯定闪烁 不下载和下载完成如果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可以看看cmsis-dap的代码改一下 在仿真器端实现 或者下载后让被下载的mcu运行 被下载的mcu代码里判断第一次启动控制led常亮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前段时间做了一个DAP下载器,就是你说的那样,下载时候灯是红色的而且一直闪烁,下载完成之后灯会停止闪烁,并且便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前段时间做了一个DAP下载器,就是你说的那样,下载时候灯是红色的而且一直闪烁,下载完成之后灯会 ...

方便说一下具体方案吗?

网友:
那要定制一个CMSIS-DAP下载器,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