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8与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项目的冲突 ,时钟方面

楼主:
  css8与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项目的冲突,怎么解决,这是关键问题。

0  本问题值得解答,  搜索 无解答情况,

0.1 在本论坛,本帖无解答

# 结果: 找到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相关内容 0 个
# 对不起,没有找到匹配结果。

0.2 在百度

# 第一页只一个相关的,

  我看后,但那是 include 没有设置好的,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用CCS cloud,我的是正常的。

1 安装 css

最新的ccs8.2

ccs 默认是 c:\ti

这个不太方便,我改为 e:\

安装后,发现 c:\ti 下仍然有目录  tirex-product-tree 等

2 安装css后,css使用情况

  css使用编程方面,没有感觉到什么问题。

3 安装css后,msp-exp430g2开发板 使用情况

  灯闪烁,没有感觉到什么问题。

4 示例程序使用情况

  找 个适合板上mcu g2553的 示例程序。

  但 build examp程序 发现问题 ,

console窗口 提示   stack 对齐4字节,不是 32bit, 而是34  。我就奇怪了,

这问题在使用msp-exp430g2开发板,没有感觉到什么问题。

查找,发现

build opt , stack 的右侧文字框 50  ,head   的右侧文字框  0

5 这情况 可以给分析下?

6 重新安装ccs

7 msp430ware

   Resource Explorer  内 文件搜索 安装  msp430ware

   随手点击安装后,

   Project Explorer view   出现 多个项目列表。

   屏幕右侧 出现 step 1, step2,step3,step4

8 ccs 与 msp430ware 中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项目 的实践

8.1 输入项目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按照 step 1, step2,step3,step4 的介绍。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import ,  build , debug ...

8.2 安装情况

    ti ccs 和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软件安装细节,可以参考 build 内--include_path

    --include_path="E:/ti/ccsv8/ccs_base/msp430/include"
    --include_path="E:/ti/workspace_v8/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include_path="E:/ti/workspace_v8/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iec60730/include"
    --include_path="E:/ti/ccsv8/tools/compiler/ti-cgt-msp430_18.1.4.LTS/include"

8.3 运行,第一次

    没有提示 err, 但也有问题。

    main.c 和 boot.c 文件出现

    在 exit(1) 颜色白底

    在 颜色白底    还有  ti的调试器 目录内的 boot.c

#ifdef __TI_RTS_BUILD
/*---------------------------------------------------------------------------*/
/* __TI_default_c_int00 indicates that the default TI entry routine is being  */
/* used.  The linker makes assumptions about what exit does when this symbol */
/* is seen. This symbols should NOT be defined if a customized exit routine  */
/* is used.                                                                  */
/*---------------------------------------------------------------------------*/
__asm("__TI_default_c_int00 .set 1");
#endif

/*---------------------------------------------------------------------------*/
__attribute__((section(".stack")))
#if defined(__LARGE_DATA_MODEL__)
long _stack;
#else
int _stack;
#endif

8.4 运行,第二次

    和第一次 ,次要地方,稍微有点不同,反白 少了一行。

    检查ti ccs设置

    我检查  proj Properties   ,  stack 的右侧文字框 80 文字框变长了 ,head 及其文字框 消失了。

    build 在 console 内文字提示 ,没有err

    build 在 console 内文字提示 ,

    再检查 源文件内 提示作用的反色、白色区域内 MAIN_CLOCK_FREQUENCY_12MHz

8.5    查找,发现

    #elif defined(MAIN_CLOCK_FREQUENCY_12MHz)
    #define MAIN_CLOCK_FREQUENCY                12000000

    进一步 查找,发现

    MAIN_CLOCK_FREQUENCY_12MHz

    最后发现

    Define to specify the MCLK frequency

    #define MAIN_CLOCK_FREQUENCY_12MHz

5.6    我反思:

    这最后文件 IEC60730_USER_CONFIG_H

    好像是说 时间相关,ad时钟 还是 晶振的时钟,忘记了。

    映像里面,感觉 这和 msp430g2553 ti官方文件中的定义 是 不同的。

5.7 进一步思考

    我看是  2个 不同的项目 中 对时钟 或者 关于时间相关的 不一致。

    怎么对这种 对某个相关的概念,如时钟,在各自的软件内定义,

    又在 跨项目之间相互调用 形成的 耦合不一致的,

    这涉及不同软件之间的配合问题。

    处理是否 参照 msp430g2553 官方文件 本征函数 文件 ,如 #def _xa  __xxbb 来处理?

    处理还是 参照 legacy 方式?

    如果增加 h 文件,存放在什么位置为宜 ?

    请指教,高手是怎么解决  msp430ware 中 IEC60730_msp430g2553_example  与 msp430g2553 官方软件 之间的冲突。

    另外,最好 官方出个 权威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
同期待高手给出解答。

网友:
最后发现

    Define to specify the MCLK frequency

    #define MAIN_CLOCK_FREQUENCY_12MHz
这里么有问题